CE启动后,如何自动运行FLASH上的应用程序?

楼主:
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init]中添加项,默认的是在\windows目录下的程序。CE启动后,如何自动运行FLASH上的应用程序?

网友:
自己先顶下

网友A:
放在init下可以,指定路径就行
如:
"Launch80"="\NAND FLASH\touchc.exe"

网友:
如2楼所说,指定绝对路径即可,不过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在init下可以,指定路径就行
如:
"Launch80"="\NAND FLASH\touchc.exe"

是要绝对路径的。

网友:
使用快捷方式也可以 。

我的喧女呢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test.lnk","\windows\test.lnk")

test.lnk 指向你要运行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