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驱动加载问题

楼主:
HI,大家好,本人最近在移植wince6.0的BSP,来到Nand Flash驱动这一块,驱动总是没有被加载,麻烦大家帮帮忙。
下面是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文件中关于该驱动的配置信息(DrvS3c2440Nand.dll是我驱动的名称):

PlatFrom.reg文件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Nand]
        "Prefix"="DSK"
        "Dll"="DrvS3c2440Nand.dll"
        "Profile"="Nand"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Nand]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Nand"
        "LoadFlags"=dword:00000001
        "BootPhase"=dword:00000000
        "Order"=dword:00000000

PlatForm.bib文件
MODULES
    DrvS3c2440Nand.dll  $(_FLATRELEASEDIR)\DrvS3c2440Nand.dll  NK  SH

上面的配置在CE5.0下是能正常工作的,不知6.0是否要改变些什么。

网友:
1. 又没有用hive?
2. 又没有将DrvS3c2440Nand.dll  build到ramimage中?
3. Log Info?

网友:
HI~guopeixin,我没有用hive,已经把DrvS3c2440Nand.dll编译到nk.bin中了。

网友:
liuysheng,谢谢你的回复。在文件系统挂载之前Flash的驱动应该会先被加载,但我的情况是Flash驱动还没加载,所以文件系统也就识别不了了,您提到FMD_OEMIoControl得做些修改,具体得如何修改呢?我注意到[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SMFLASH]有一个键值 "Ioctl"=dword:4,这个键的功能是什么呢?盼复。

网友:
"Ioctl"=dword:4因该是驱动启动时自动调用的ioctl号。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CE6.0将驱动分为User Mode和Kernel Mode,我必须把Nand Flash驱动以Kernel Mode的方式build进Nk.bin。bib文件中应该改为
DrvS3c2440Nand.dll  $(_FLATRELEASEDIR)\DrvS3c2440Nand.dll  NK  SH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CE6.0将驱动分为User Mode和Kernel Mode,我必须把Nand Flash驱动以Kernel Mode的方式build进Nk.bin。bib文件中应该改为
DrvS3c2440Nand.dll? $(_FLATRELEASEDIR)\DrvS3c2440Nand.dll? NK?SHK

把这给忘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