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XP系统下的U盘万能驱动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
在WIN98称霸的时代,每次使用U盘拷资料都是首先安装U盘厂商提供的驱动或者万能驱动程序,然后U盘才可以被系统识别,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疑问,后来到了2000/XP时代,安装U盘已经完全傻瓜式了,厂商不在需要提供驱动程序,直接把U盘插在USB口上就能使用,这是如何实现的呢?要知道即使是以前使用万能驱动也有识别不了的时候,为什么现在的系统对U盘的硬件实现完全不管就能驱动起设备来呢?这中间U盘厂商和操作系统都做了哪些改进呢?是不是中间有提出了设备方和系统方都遵守的新标准???

网友:
2000和XP的系统中已经有了USB Mass Storage的驱动,而制作U盘的厂家都遵从USB Mass Storage的规范,所以就傻瓜式了。U盘的方案已经有现成的方案,烧录FW再组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
嗯,所有的标准U盘都遵循基于USB传输协议之上的类SCSI指令集,而且都应该是interface class为8,subclass为6, 如果是usb loader的话就是5。
这样操作系统u盘插入之后首先查找vendor id和product id,在驱动链中没有相应驱动时就回去读取interface class和subclass,如果发现是通用设备,就会加载通用设备驱动,一切都是标准。

网友:
关注下··顺便捞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