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程序如何调用驱动程序?

楼主(2010-05-23):
驱动程序如何调用驱动程序?
一定要创建一个设别来过滤被调用者吗?还是可以直接构造IRP发送给被调用者?用App来调用驱动B的IOCTL能很快返回,但是我用另一个驱动A来发送同样的IOCTL调用驱动B,驱动B就进入wait for single object挂起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single
原因
程序
如何

网友A:
要创建设备,通过Device Control来调用,也可以先获取函数地址,之后直接调用函数。
wait函数挂起的问题可能与IRQL有关,也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可以参考:
Buddy Drivers - Methods for Driver to Driver Communication
http://www.osronline.com/article.cfm?id=24
可以参考: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504/21/5c0d61c9-5f05-4235-8664-3134c02976ee.html?3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