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e 5.0时,提示找不到.NET FrameWork 1.1?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D:\Backup\我的文档\My Pictures

仁慈的人啊,指点一下。。。
我看我XP系统下的这个 FrameWork版本为 2.0的?
非要替换吗

网友:
装一个就可以了
必须的

网友:
这个需要装一下
到微软的官网上down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一个就可以了
必须的

应该是不用换的,再装一个.Net FrameWork1.1就可以了

网友:
不要替换。装一下.net 1.1。
.net framework 2.0也是要用的
特别是如果你用VS2005编写应用程序的时候

网友:
好的,谢谢各位仁兄

~。。~

网友:
请问楼主,Wince5.0你哪里下的?我是网络安装的,很慢。还有就是安装完成后,打补丁的时候,出现错误:
  the target processor(armv4i)is not installed

请问楼主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直接安装个.NET Framework 1.1就OK,没有它WinCE5.0是装不上的…同时,它与后续的.NET Framework也不冲突…

网友:
在你的盘里有.NET Framework 1.1 这个文件,图标是.NET,找下,不用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