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分100分:冬天电脑开机后,风扇要先响一会,风扇噪声的成因是什么。[

楼主:
冬天电脑开机后,风扇要先响一会,风扇噪声的成因是什么。

不要告诉我润滑油的原因,我想知道噪声的底层的成因,比如是来自扇片,还是来自转轴,具体又是什么过程产生了噪声。

网友:
引用楼主 fansqq 的回复:
冬天电脑开机后,风扇要先响一会,风扇噪声的成因是什么。

不要告诉我润滑油的原因,我想知道噪声的底层的成因,比如是来自扇片,还是来自转轴,具体又是什么过程产生了噪声。

这个是应该是来自转轴,关键在最开始启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阻力过大,导致转轴的动力被抵消,从而带动扇片的能力不够,便产生噪声。

另外还由于:机箱内积累的尘土太多,风机刚起动时负担过大,导致启动电流增加引起电源发出“嗡嗡”声。打开机箱除尘后可消除。

如果是一直响,则应该是cpu导热膏干了,从而导致CPU的温度一直比较高,降不下来,所以会让风扇加快速率,从而一直响,建议买一管导热膏上上,然后再把风扇装上就好了。

网友:
楼主如果还有相关问题,QQ:604914729

网友:
首先谢谢,KYZF。

但是你回答的还是皮毛的问题。

“这个是应该是来自转轴,关键在最开始启动的过程中,由于各种阻力过大,导致转轴的动力被抵消,从而带动扇片的能力不够,便产生噪声。”

带动扇片的能力不够,便产生噪声。    ---带动扇片的能力不够,应该是会使转速下降(个人理解,可能不对),转速下降,不一定会转生噪声吧。  “便转生噪声”,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说明噪声是如何便产生的。

也不提什么噪声了, 实际就是一种风扇转动的声音  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如何变大的。

网友:
可能的 情况是 风扇转轴 歪了

不同心旋转 可能产生很大的噪音大 哦

网友:
通常用久是了是要换风扇的,其实

网友A:
含油轴承,用了一段时间,润滑油因为挥发等原因减少,在刚开机的时候,轴和轴承的间隙中无法形成油膜,转动是有爬行状态,噪音很大.在爬行状态轴承的磨损是非常大的...摩擦使温度上升,会使含油轴承中的油流出一些,形成油膜,润滑改善,噪音又会降低...如果油膜始终无法形成,则会始终有较大的噪音...那是很痛苦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承,用了一段时间,润滑油因为挥发等原因减少,在刚开机的时候,轴和轴承的间隙中无法形成油膜,转动是有爬行状态,噪音很大.在爬行状态轴承的磨损是非常大的...摩擦使温度上升,会使含油轴承中的油流出一些,形成油膜,润滑改善,噪音又会降低...如果油膜始终无法形成,则会始终有较大的噪音...那是很痛苦的感觉.......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轴承,也就是说轴承是什么的简称。

网友:
再就是液压支柱的轴和缸体之间为什么不会有油渗出。

网友:
冬天室内温度相对比较低,润滑油遇冷变硬,润滑能力下降,从而使转轴摩擦力增加,造成扇体的振动,而机箱又正好起了共振的作用,因此在刚开机时听起来噪声很大。

网友:
看来没好好上学的人真多;一堆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哎,悲哀。

百度、GOOGLE下,就OK

网友:
不知道耶!!

网友:
理解了
楼上各位都很是高手啊
我电脑业有相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含油轴承,用了一段时间,润滑油因为挥发等原因减少,在刚开机的时候,轴和轴承的间隙中无法形成油膜,转动是有爬行状态,噪音很大.在爬行状态轴承的磨损是非常大的...摩擦使温度上升,会使含油轴承中的油流出一些,形成油膜,润滑改善,噪音又会降低...如果油膜始终无法形成,则会始终有较大的噪音...那是很痛苦的感觉.......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轴承,也就是说轴承是什么的简称。
轴承....最基本的名词之一.....

网友:
而含油轴承在民用产品中用的非常多....差不多有电机的地方都会有N个含油轴承

网友:
开机的时候风扇是以最高转速运转的,过一会主板上的温控电路开始工作了,就会根据CPU温度降低转速,这是开机的时候听到一会响声的原因。

网友:
6楼和15楼说的没错

网友:
电源电压不够也有可能...

网友:
风扇噪音与摩擦力、空气流动有关。风扇转速越高、风量越大,造成的噪音也会越大,另外风扇自身的震动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当然高品质的风扇的自身震动会很小,但前面两个者却是难以克服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使用尺寸较大的风扇。应在在风量相同的情况下,大风扇在较低转速时的工作噪声要小于小风扇在高转速时的工作噪声。另外一个我们容易忽略的因素是风扇的轴承。由于风扇高速转动时转轴和轴承之间要摩擦碰撞,所以也是风扇噪声的一个主要来源

风扇噪音的来源有:
  1.振动
  假如风扇转子转动时转子的物理质心与转轴惯性中心不在同一轴上,便会造成转子的不平衡。转子的物理质心与转轴惯性中心的最近距离称为偏心距,转子不不衡造成偏心距,当转子转动时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产生一作用力于转轴支架而形成振动,且振动经由基路径传递到机械各部份。
  2.风噪
  风扇工作时,由于叶片周期性地承受出口不均匀气流的脉动力作用,产生噪声;另一方面,由于叶片本身及叶片上压力的不均匀分布,转动时对周围气体及零件的扰动也构成旋转噪声;此外由于气体流经叶片时产生湍流附层面、旋涡及旋涡脱离,引起叶片上压力分布的脉动而产生涡流噪声。这三种原因所引起的噪音可以综合性地称为“切风噪音”,一般风量风压大的风扇,其切风噪声也较大。
  3.异音
  风噪听起来只有单纯的风声,而异音则不同,风扇运转时,除风声外,若还有其它声音发出,即可判断风扇出现了异音。异音可能因轴承内有异物或变形,以及组装不当而出现碰撞,或电机绕组缠绕不均,造成松脱,都可能产生异音。

网友:
呵呵,好多专业的解释。
学习一个。

网友:
引用楼主 fansqq 的回复:
冬天电脑开机后,风扇要先响一会,风扇噪声的成因是什么。

不要告诉我润滑油的原因,我想知道噪声的底层的成因,比如是来自扇片,还是来自转轴,具体又是什么过程产生了噪声。

现在电脑风扇是可调速的,刚开机时,因为不知道机内温度,所以都是要全速运行的,运行后,检测到实际的温度,就根据实际温度调节转速了,所以开机时要声音大些,不只是冬天,夏天也一样!

网友:
过来看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