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 sp1 编译usb驱动,提示:无法解析的外部符号 CeVirtualSharedAlloc

楼主:
如题,Coredll.lib包含进来了,vs2005

网友A:
检查是否包括了对应的头文件,因为不同的函数签名会影响

最终的符号,确保你CeVirtualSharedAlloc函数签名是正确的!

网友:
谢谢,是对的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否包括了对应的头文件,因为不同的函数签名会影响

最终的符号,确保你CeVirtualSharedAlloc函数签名是正确的!

网友B:
重点检查你的SOURCE文件,看下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应该是对的,不然就不会到连接这一步报错。
引用 网友B:
重点检查你的SOURCE文件,看下路径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