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stepping stone程序怎么通过串口下载?

楼主:
各位大侠好!小弟想把2440的4kb的stepping stone启动代码通过串口下载到arm中,以前都是jtag下载。那样太慢了。不方便。但是好像那段代码只支持jtag下载,不知道那位能和我讲讲这么弄??谢谢!
!

网友:
如果你有NOR flash 写个串口下载软件就可以。

网友A:
没有 nor flash只有nand flash。应该怎么办呢?谢谢gooogleman呵呵!

网友:
顶下,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 nor flash只有nand flash。应该怎么办呢?谢谢gooogleman呵呵!

使用ADS 写个ADS bootloader,实现下载,用jlink实现自己烧写自己。

网友:
通过SJF是慢,自己写个ADS的程序,通过JTAG下载,很快的

网友:
如果你的NAND flash启动就是空的,什么代码都没有,用串口download肯定是不行的。只能用JTAG来烧录一个正如googleman说的,支持串口下载的程序到nand flash才行,但不一定要NOR。
然后再这个程序里面要做的事情,可以提示用户是否需要通过串口烧录。这样你的step stone的代码就要变成初始化串口,支持串口下载的程序了。

第二个方法就是Veabol提到的,用ADS写一个烧录的程序,用JTAG先将程序加载RAM里面,执行RAM的程序来烧录你的code代码到nand里面去。很快的。
我1M的东西都是用这个方法烧的,烧录过程也还好,大概1分钟。如果是4k的话,我看就几秒

网友A:
谢谢skynet的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我的nand是裸片,肯定是要通过jtag下载的,如果想支持串口,usb或者其他的方式就是在jtag下载的程序去实现,比如eboot,是这样吗?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skynet的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我的nand是裸片,肯定是要通过jtag下载的,如果想支持串口,usb或者其他的方式就是在jtag下载的程序去实现,比如eboot,是这样吗?
谢谢各位大虾!

eboot首先你要下载到内存才行啊,这样就要依赖一个ADS来完成,使用SJF2440烧写太慢了,受不了,更新也郁闷。所以我一向推崇 ADS的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skynet的总结,也就是说如果我的nand是裸片,肯定是要通过jtag下载的,如果想支持串口,usb或者其他的方式就是在jtag下载的程序去实现,比如eboot,是这样吗?
谢谢各位大虾!

编写一个类似于EBOOT功能的程序

网友:
当NAND是裸片时通过JTAG下载EBOOT到SDRAM里面运行 让EBOOT支持从串口下载Steploader和EBOOT 以后需要更新Steploader和EBOOT就可以通过串口让EBOOT来更新了

网友:
具体的EBOOT实现代码可以联系我的啊 sky-liu@hotmail.com

网友:
Jlink V8 如何烧NAND好像没有什么资料....郁闷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5ODc5ODA4.html

网友:
  我用的是arm9的SKY2440开发板,在上面裸跑。以前都是通过JTAG或Jlink实现代码的烧写,现在要实现通过串口来烧写代码。板子上有NOR和nand FLASH。
  只有自己写的工程文件,现在要通过串口把我的工程代码烧写到ARM中运行,没有开发板的bios,是不是要修改开发板自带的启动代码呀?或者写个ADS bootloader,怎么写呢?由于是新手,请各位帮帮吗?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