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测试问题?

楼主(2009-07-14):
请教驱动测试问题?
大家好,请问各位当你们的驱动写好后如何测试驱动的可靠性,有没有测试规则之类的东西啊,
可靠性
如何

网友A: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简单的驱动就是看结果罗,复杂的我还没试过

网友B:
一般就读写看看结果,有更好的方法吗,讨论讨论

网友C:
看来做规范测试的人不多呀

网友D:
CETK
功能性测试,代码测试。
黑盒测试,白盒测试。

网友E:
自己写应用,测试线程的切换时间等等。
微软也有相关测试代码的。
ilitiming
OSBench
——————————————————————————
上周有个做ARM的芯片公司非常盛情邀请我做测试工程师,我想来想去,还是不去为好。

网友F:
要测试驱动好不好,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做一个应用测试程序,别的好像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网友G:
测试驱动可以长时间开机运行N天,看看对内存有没泄露,健壮性都是可以的.

网友H:
目前我都是针对应用做一个简单的应用然后让它跑着看,没有别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