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om不能显示开发板启动信息

楼主:
我用的是s3c2410主机是linux操作系统,用minicom时,启动开发板则不能显示任何信息,
minicom配置如下:
A-Serial Device :dev/ttyS0
B-Lockfile Location :/var/lock
E-Bps/Par/Bits      :115200 8N1
F-Hardware Flow Control :NO
H-Software Flow Control :  NO
modem and dialing parameter setup:
A-init string
B-reset string
K-hang-up string
清空

配置好后切换到:Save setup as df1,[enter],然后退出。
但是再启动minicom,然后打开开发板后只能在minicom里显示如下信息:
Welcom to minicom 2.0O.0
PTIONS:History BUffer,F-key macros,Search History Buffer,118nCompiled on …………
Press CTRL-A Z for help on special keys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用超级终端看看有没有,排除是硬件的问题。
minicom的配置有时候容易出错。

网友:
能否说的详细点,你说的超级终端是指?

网友:
开始-》所有程序-》附件-》通讯-》超级终端
在Linux中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
我的电脑只安装了Linux操作系统,你说的是windows下的吗?在linux下直接进入terminal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