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File函数对读ULONG类型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09-03-25):
ReadFile函数对读ULONG类型的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我的测试程序中调用:bRet=ReadFile(hDevice, buffer,4, &ulRead,NULL);buffer是ULONG类型的指针,由于ReadFile里面的长度指的是字节数,所以后面是4。dbgview打印出来的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的值在读完之后是7F167F03,结果测试程序打印出来的结果是buffer=0(初始化为0),这是代码:printf("Read File Result: %X\n",*buffer);按照常理来说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里面的值是应该被自动复制到buffer中的。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了,求达人告知啊
测试
打印
程序

网友A:
你可以打印一下bRet 的值,看其是否返回成功。
还可以打印一下ulRead 值, 看其是否返回为4.
如果你觉得读回的值不正确,先判定是否读取成功,若不成功,可能是hDevice 未正确初始化。或者
数据不够4个byte.

网友B(2010-04-03):
看看 ulRead 是否初始化为0,ulRead必须初始化为0

网友C:
ReadFile(hDevice,
buffer
,4, &ulRead,NULL)
这个buffer有分配空间没? 或者lz这样试下:
ULONG buffer = 0;
ReadFile(hDevice,&buffer,4,&ulRead,NULL);

网友D:
读扇区512字节?你确定是完成例程里?Irp->AssociatedIrp.SystemBuffer已经被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