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用vs2005 从串口输出信号给单片机
christine
christine

网友A(2010-02-08):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用vs2005 从串口输出信号给单片机
请问各位前辈如何用vs2005 从串口输出信号给单片机
我最近用opencv1.0 在vs2005进行视频识别的学习, 发现我需要在我的视频识别程序中写一段程序来把一个任意信号(传什么没关系),通过串口传出到硬件(单片机)。
我发现串口db9的第三pin在每次(任意的)传输数据时候电压有很大改变(从-12V 到 0V, 平时只是呆在-12V), 想利用此特性来实现和硬件的沟通。
此沟通只需传出一个信号, 不需要接听回复。 但是需要穿插在我的视频识别程序中(视频识别已经完成,只需传输到串口pin3)。
换句话说, 我想在我的识别程序中加入一段code, 通过usb 或者串口发出一个信号(我来识别他的电压)。 具体内容没关系, 也不需要接听
如果您有任何见解请不要犹豫的回复我, 非常感谢。
信号
视频识别
如何
程序

网友B:
你在c板块问过了吧。
1,用MSComm控件
2,利用WINDOWS的API,网上都有相关资料。

网友C:
楼上说的基本对。
在PC端,调用一个MSComm控件,实现VS对PC的串口控制,从而可以很方便的接受或者发送相关信息到单片机的UART。
还有单片机的UART需要一个电平转换IC(比如MAX232),将TTL转成RS232,从而实现单片机与PC之间的通讯。

网友D:
MSComm控件需要建立窗口,如果不想依赖窗口也可以用CSerial或CSerialPort等封装的类库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