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c:\\test.exe 得到 \\Device\\HarddiskVolume1\\test.exe ??

楼主:
Ring3程序将路径字符串("c:\\test.exe" )发给驱动,在驱动中如何转换为"\\Device\\HarddiskVolume1\\test.exe "的形式呢?

网友:
这个只要判断下“:”然后strcat()就差不多了

网友:
如果传入的是d:\\test.exe 那么驱动中就变成为"\\Device\\HarddiskVolume2\\test,所以还要进行盘符的判断,有没有Native api 可供调用,一步完成呢

网友:
没听说过有API。呵呵

网友A:
没有这样的API,只有自己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API,只有自己转换!

同意,自己用字符串操作函数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