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xa270 wince5.0 系统使用sdio wifi (mavell 8686 芯片)的问题

楼主:
   使用sdio 接口,接上wifi 卡,系统能检测到wifi 卡,并能完成 MrvDrvInitialize ,弹出wifi的设置对话框后,能够检测到AP,但是始终链接不上:下面是调试信息,有没有什么建议『我摘取了从对话框弹出到链接一个AP不成功的信息』: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6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5
OID: Return OID_GEN_MAXIMUM_LOOKAHEAD to 1500
[MRVL] command timeout (0x3) ********
[TT] INT upload is ready! (int:0x3, mask:0x3)
[TT] length=50, event=0
MISC - Command TIME OUT !!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DownloadCommand()
Download command:16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3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104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102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return permanent addr:  1  2  3  4 46 7d ***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202
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1021a
SET - OID_GEN_MACHINE_NAME ****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fd010100
OID_PNP_CAPABILITIES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3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6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4
Request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 1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102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return permanent addr:  1  2  3  4 46 7d ***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6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7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3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201
Query: Got unknown OID=0x10201,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fc010201
Query: Got unknown OID=0xfc010201,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NDISPWR:: BIND notification for adapter [SDIO86861]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202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4
Request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 1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202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7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1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2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13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INIT_TIME_MS,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ffffff
Query: Got unknown OID=0xffffff,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1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DIRECTED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7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DIRECTED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3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ULTICAST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9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ULTICAST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5
call AddSystrayIcon SDIO86861 as 1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BROADCAST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b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BROADCAST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8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4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3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15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EDIA_SENSE_COUNTS,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14
Request - OID_GEN_MEDIA_CONNECT_STATUS : 1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202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7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1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2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13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INIT_TIME_MS,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ffffff
Query: Got unknown OID=0xffffff,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1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DIRECTED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7

***************
ETHMAN: Systray Icon added.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DIRECTED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3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ULTICAST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9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ULTICAST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5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BROADCAST_BYTES_XMIT,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b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BROADCAST_BYTES_RCV,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08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4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103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20215
Query: Got unknown OID=OID_GEN_MEDIA_SENSE_COUNTS, Return NDIS_STATUS_NOT_SUPPORTED!!
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1010e
*** ENTER OID_GEN_CURRENT_PACKET_FILTER
+Set HostCmd_CMD_MAC_CONTROL 0x863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09964, 0)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102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return permanent addr:  1  2  3  4 46 7d ***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118
REQUEST - OID_802_11_AUTHENTICATION_MODE - 0 ****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108
REQUEST - OID_802_11_INFRASTRUCTURE_MODE ****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11b
REQUEST - OID_802_11_ENCRYPTION_STATUS - 1 ****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102
REQUEST - OID_802_11_SSID ****
Current SSID is null!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217
OID_802_11_BSSID_LIST
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1010e
*** ENTER OID_GEN_CURRENT_PACKET_FILTER
+Set HostCmd_CMD_MAC_CONTROL 0x803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09964, 0)
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1010e
*** ENTER OID_GEN_CURRENT_PACKET_FILTER
+Set HostCmd_CMD_MAC_CONTROL 0x863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09964, 0)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102
REQUEST - OID_802_11_SSID ****
Current SSID is null!
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d010108
SET - OID_802_11_INFRASTRUCTURE_MODE, Mode = 0x1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09964, 0)
-v5- Wait for complete... [OID_802_11_INFRASTRUCTURE_MODE]
BSPIntrActiveIrq  IRQ_GPIO1 !
BSPIntrActiveIrq  IRQ_GPIO0 !
Screen Saver Ended.
-v5- >> Fail... [0x10003]
[MRVL] command timeout (0x16) ********
[TT] INT upload is ready! (int:0x3, mask:0x3)
[TT] length=50, event=0
MISC - Command TIME OUT !!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DownloadCommand()
Download command:16
INIT - Enter MrvDrvCheckForHang
Packet 0x98ce2c allocated, NumOutstandingRxPacket = 1
HWAC: Received cmd resp for 0x8003
ERROR: Received different cmd response from expected!! Expected: 0x8016, Got: 0x8003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DownloadCommand()
Download command:28
PacketNode(0xbf1b58) with Packet(0x98ce2c) returned, NumOutstandingRxPacket = 0
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d010102
SET - OID_802_11_SSID ****
Enter ProcessOIDMrvlAssoc
15  19  4  d  1  5  d  1f  8  1  1b  19  9  1b  16  9  16  7  14  7  8  e  7  1b  4  9  6  12  3  10  7  2
ProcessOIDMrvlAssoc: len 32 [Ssid[0] : 15] new SSID = Detected invalid SSID, clean up all association
[MRVL] >>> return status_success for an invalid SSID
Exit ProcessOIDMrvlAssoc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122
QUERY - OID_802_11_CAPABILITY
    Buffer too small, return.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d010122
QUERY - OID_802_11_CAPABILITY
    Copy data... [Len=112, Pmkid=8, Modes=12]
REQUEST - Enter MrvDrvQueryInformation - 0x1010102
OID_802_3_CURRENT_ADDRESS return permanent addr:  1  2  3  4 46 7d ***

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d01011a
Enter HostCmd_CMD_802_11_SCAN : 1 :
Age out all entries

>>> SCAN command TotalChan = 14
Scan Band 1
>>> send scan command 0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10084, 0)
>>> send scan command 1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10084, 0)
>>> send scan command 2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10084, 0)
>>> send scan command 3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10084, 0)
>>> send scan command 4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10084, 0)

更信息的信息可以联系我 Q: 41764381 随时在线

网友:
[MRVL] >>> return status_success for an invalid SSID

SSID错了,所以连不上

网友:
[MRVL] >>> return status_success for an invalid SSID

SSID错了,所以连不上

这个是错误了,连不上,后面有正确的,也连不上,另外很多类似的错误:

-v5- Wait for complete... [OID_802_11_INFRASTRUCTURE_MODE]
-v5- >> Fail... [0x10003]

HWAC: Received cmd resp for 0x8006
ERROR: Received different cmd response from expected!! Expected: 0x8010, Got: 0x8006

ProcessOIDMrvlAssoc: len 5 [Ssid[0] : 49] new SSID =IP-AP Adapter->RoamAccount =0
OID_802_11_SSID: can not find in list
Adhoc mode set SSID
Enter HostCmd_CMD_802_11_SCAN : 1 :
Age out all entri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MRVL] >>> return status_success for an invalid SSID

SSID错了,所以连不上

这个是错误了,连不上,后面有正确的,也连不上,另外很多类似的错误:

-v5- Wait for complete... [OID_802_11_INFRASTRUCTURE_MODE]
-v5- >> Fail... [0x10003]

HWAC: Received cmd resp for 0x8006
ERROR: Received different cmd response from expected!! Expected: 0x8010, Got: 0x8006

ProcessOIDMrvlAssoc: len 5 [Ssid[0] : 49] new SSID =IP-AP Adapter->RoamAccount =0
OID_802_11_SSID: can not find in list
Adhoc mode set SSID
Enter HostCmd_CMD_802_11_SCAN : 1 :
Age out all entries

没有用过mavell的方案,但是如果sdio的client驱动正常加载起来之后,sdio工作不正常的话,就是client和sd控制器的协调问题了,
不知道你的client是不是有源代码,如果没有的话,看一下厂家对这个client的接口说明

网友B:
像是中断部分存在问题

网友:
下面是关联不上的错误信息:

SET - Enter MrvDrvSetInformation - 0xd010102
SET - OID_802_11_SSID ****
Enter ProcessOIDMrvlAssoc
ProcessOIDMrvlAssoc: len 8 new SSID = smart-02
Adapter->RoamAccount =0
Associate_EXT: Number of BSSID 4
SSID SII 6
HWAC - First matching SSID with RSSI -68
SSID sat0 8
SSID hm-2 7
SSID I-P 5
OID_802_11_SSID assoc :::::call PrepareAndSendCommand HostCmd_CMD_802_11_ASSOCIATE_EXT
CountryNum = 16, k = 11, k1 = 13
peer mac:dd,9b
TmStamp_little: 4c-f5-56-cd-00-00-00-00
CurrentTSF: 00-00-00-00-00-00-00-00
networkTSF: 4f-7c-a3-03-00-00-00-00
MAC: 00-e0-4c-fe-dd-9b
CCX: process assoc req: ccxEnabled: 0, enableCcxPwrLimit: 1
returned from wlan_ccx_process_association_req(0)
+wmm+ wmm required=1, wmm_ie=0
[Mrvl] wep=1, encry=1
HostCmd_CMD_802_11_ASSOCIATE_EXT size = 90
Inserting Assoc-CMD to queu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GetCmdFromQueueToExecute: return 1 =>Adapter->CurCmd (10009280, 0)
OID_802_11_SSID assoc : 0
Wiat OID_802_11_SSID complete
WaitOIDAccessRespond :::status : 65539 SUCCESS : 0....
Exit ProcessOIDMrvlAssoc

网友:
guopeixin :

没有用过mavell的方案,但是如果sdio的client驱动正常加载起来之后,sdio工作不正常的话,就是client和sd控制器的协调问题了,
不知道你的client是不是有源代码,如果没有的话,看一下厂家对这个client的接口说明

有源码 但是没有看出头绪,我感觉和firmware 可能有关系,总是在执行下面的等待时超时:
NDIS_STATUS
WaitOIDAccessRespond(PMRVDRV_ADAPTER Adapter)
{
    DWORD   dwWaitStatus;

    Adapter->OIDAccessBlocked = TRUE; //051207 060407

    dwWaitStatus = WaitForSingleObjectWithCancel( Adapter, Adapter->hOidQueryEvent, ASYNC_OID_QUERY_TIMEOUT );
    Adapter->OIDAccessBlocked = FALSE; //051207 060407

    if ( dwWaitStatus != WAIT_OBJECT_0 )
        return NDIS_STATUS_NOT_ACCEPTED;

    return NDIS_STATUS_SUCCESS;
}

可能和你说的有关系 : client和sd控制器的协调问题 ,能不能具体说说具体是那些寄存器,另外wifi 产生的中断如何处理的,和相关的事件怎么关联的,大概是那部分的代码,要看代码的话,可以留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是中断部分存在问题

下面的帖子中的仁兄遇到的可能是同一个问题,我和他交流过,他也说是中断方面的问题,但是那位仁兄不做技术,能不能详细说说啊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215/11/b4928e62-09e3-4869-88e5-2f5ebb297d57.html

网友:
sorry 上面的链接是: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1021/15/4bf281dc-19e6-4de0-9e2d-afa9028c2d54.html

网友:
和 楼主 差不多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有没有可行的建议,谢谢

网友:
我的已解决,的确是中断 的问题。谢谢5楼哥们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联系我一下,请教,还没有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