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STR指令的效率问题

楼主:
ARM的STR,STRH,STRB指令的执行时间是有高到低的吗?还是三者的执行时间是相同的。迷惑。。。

网友:
引用楼主 swgshj 的帖子:
ARM的STR,STRH,STRB指令的执行时间是有高到低的吗?还是三者的执行时间是相同的。迷惑。。。

根据具体应用进行选择吧!

网友:
根据你要存储的字节数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