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wince下SD WIFI的请进

楼主:
小弟现在已经把sdbus.dll,sdhc.dll,wifi.dll这三层驱动都加载成功了
但是wince界面上没什么反应,跟没有WIFI没什么两样
请问,大虾们,
1、正常情况下界面应该有什么变化,比如右下角有个WIFI图标之类?
2、我怎么知道我的驱动有无问题?
PS:我只写了SDHC的驱动,sdbus是用微软的,WIFI.DLL厂家提供的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如果加载成功,在控制面板上会有相应的项

图标,在启用WIFI后可能会有,这是驱动里面实现的。但不知道LZ的驱动中有没有实现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载成功,在控制面板上会有相应的项

图标,在启用WIFI后可能会有,这是驱动里面实现的。但不知道LZ的驱动中有没有实现它!

在控制面板里没看到有出现WIFI字眼的东西
“在启用WIFI后可能会有,这是驱动里面实现的”,这个驱动是指SDHC,SDBUS,还是SDIO8686(WIFI client驱动)?
我写的代码只有SDHC的

谢谢啦

网友:
我看一个帖子看到如下:
wince 下自带的WIFI连接服务:wireless zero config(WZC)

WZC提供的API可以进行连接,密码设置等操作。

示例代码在下面的路径里可以找到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SAMP\WZCTOOL\

D:\WINCE500\PUBLIC\COMMON\OAK\DRIVERS\NETUI\

请问,是不是我选组件时,没有把必要的一些组件选上,导致这两个目录下的代码没有参与编译,也就是没编入内核?
要怎么才能让它们编入内核啊
急啊,多谢各位了!!

网友:
有人说,在控制面板的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里会出现一个新的连接
我在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下,有两个,一个是make new connection 一个是my connection
my connection 打开看了下,是个拨号连接(dial-up connection)
make new connection打开,是个新建连接,有两个连接类型dial-up connection和direct connection,我选择后者后next有个选择(select a modem)下拉框中有两个:USB和COM1,没见到什么WIFI,是不是我的WIFI模块还没识别出来啊?
求高人指定!!!拜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功的话右下角会出现网络连接的图标,会弹出无线网络设置的窗口。选组件的时候要把无线网络的必要组件选上。。

大哥,可不可以详细点啊,必要组件都有哪些啊?

网友:
图片怎么贴不上去?
那就写吧
在LAN里,有
native wi-fi WLAN access point
native wi-fi WLAN STA
Wired local area network 802.3,802.5其下有一堆东东
wirdless lan 802.11 STA
然后在WAN里有,
dial up
telephony API
在Networking Features里有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NDIS User-mode I/O Driver
Network Utilities..
TCP/IP
windows networking API/rederector
winsock support
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
还需要其它什么组件吗
做过的大虾,帮忙看下下!!谢谢了

网友:
再提个问题:
我现在在调SDHC的驱动,想知道它从被加载到界面有出现WIFI图标这个具体过程怎样的?
驱动的加载顺序:SDHC,SDBUS,SDIO8686
但我不知道具体内部过程是怎样的?
是驱动被加载到界面上有出现WIFI图标这个具体过程?
哪位大虾给指点下,或是提供些资料
我不知道在哪可以查到这个过程
谢谢了!!

网友B:
可以加点调试信息调试一下啊,另外可以看看你的注册表,wifi的驱动是不是真的加进去了。。。。

网友C:
与LZ遇到同样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点调试信息调试一下啊,另外可以看看你的注册表,wifi的驱动是不是真的加进去了。。。。

在注册表里active下已经有了SDIO8686这个,说明已经加载了
我有在SDHC里加打印信息了,最后打印信息停在了DWORD CSDIOControllerBase::TransferIstThread()里面,这个应该数据传输线程
根据打印信息,这次的传输类型为 pRequest->TransferClass == SD_COMMAND,应该是对的吧,因为这次并没有数据传输
最后停在这里
.......
TRANSFER_DONE:
        if( !( Is_SDIO_Interrupt_Enabled() &&  MES_SDHC_GetDataBusWidth(SDHC0) ==4) )
        {
                RETAILMSG(1, (TEXT("SDHCD:SDHControllerIstThread():before Stop_SDI_Clock!1111111\r\n")));
            Stop_SDI_Clock();//有执行到这里,这时候stop,不知道对不对
        }
        m_CurrentState = CommandComplete;
        SDHCDIndicateBusRequestComplete(m_pHCContext, pRequest, status);
        pRequest = NULL;
                RETAILMSG(1, (TEXT("SDHCD:SDHControllerIstThread():22222TRANSFER_DONE!\r\n")));//输出这个打印信息后就没了
    }
//以上部分是在一个for(;;)循环里
RETAILMSG(1, (TEXT("SDHCD:SDHControllerIstThread():SDHControllerIstThread complete\r\n")));
    return TRUE;

我这样写,估计只有做过的人才看得清楚

网友:
另外一个问题,
正常情况下的界面右下角出现WIFI图标,双击可以进行一些连接设置
这些东西是由哪个驱动实现?客户端驱动?在这里是不是就是SDIO8686.DLL?我这个是WIFI芯片厂家提供的.而在CE SDCARD目录下也有一个SDCLIENT驱动的代码.我要用哪个的呢?

我看的一些资料中有提到:客户端驱动和SD客户端驱动,二者有区别吗?

望达人赐教!!!

PS:我只写了SDHC的驱动,sdbus是用微软的,SDIO8686.DLL(应该就是所谓的WIFI驱动吧)厂家提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LZ遇到同样问题了。

我的QQ号是6056991

可以交流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一个问题,
正常情况下的界面右下角出现WIFI图标,双击可以进行一些连接设置
这些东西是由哪个驱动实现?客户端驱动?在这里是不是就是SDIO8686.DLL?我这个是WIFI芯片厂家提供的.而在CE SDCARD目录下也有一个SDCLIENT驱动的代码.我要用哪个的呢?

我看的一些资料中有提到:客户端驱动和SD客户端驱动,二者有区别吗?

望达人赐教!!!

PS:我只写了SDHC的驱动,sdbus是用微软的,SDIO8686.DLL(应该就是所谓的WIFI驱动吧…

连接设置是微软自带的,当然可以自己做一个。我们就是自己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另外一个问题,
正常情况下的界面右下角出现WIFI图标,双击可以进行一些连接设置
这些东西是由哪个驱动实现?客户端驱动?在这里是不是就是SDIO8686.DLL?我这个是WIFI芯片厂家提供的.而在CE SDCARD目录下也有一个SDCLIENT驱动的代码.我要用哪个的呢?

我看的一些资料中有提到:客户端驱动和SD客户端驱动,二者有区别吗?

望达人赐教!!!

PS:我只写了SDHC的驱动,sdbus是用微软的,SDIO8686.…

怎样才能使用这个微软自带的连接设置,比如要添加什么组件,还是说把微软CE SDCARD目录下的SDCLIENT驱动的代码编入内核,替代掉我的SDIO8686.DLL
我QQ6056991,可以交流下吗
搞得实在郁闷了

网友:
上面帖子是给jeanszu

网友:
不用啊,你加Wired local area network 802.3,802.5 和wirdless lan 802.11 STA组件,装厂家提供的驱动,和你的SDHC要保证能工作。那个连接设置在检测到你的wifi卡后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