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GCC flash数组读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Port.h"

// 数码管是共阳极
// SEG线硬件连接方法定义(某位为 '1' 表示与数码管相对应的引脚相连)
#define         SEG_A                0x01
#define        SEG_B                0x02
#define        SEG_C                0x04
#define        SEG_D                0x08
#define        SEG_E                0x10
#define        SEG_F                0x20
#define        SEG_G                0x40
#define        SEG_Dot                0x80

// const unsigned char BitCnt[4] PROGMEM =  // 如果数据是这样定义的
const unsigned char BitCnt[4] =
{
        0,
        1,
        2,
};

//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 PROGMEM = // 如果数据是这样定义的
const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 =
{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                                // 0
        (SEG_B|SEG_C),                                                                                        // 1
        (SEG_A|SEG_B|SEG_D|SEG_E|SEG_G),                                        // 2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G),                                        // 3
        (SEG_B|SEG_C|SEG_F|SEG_G),                                                // 4
        (SEG_A|SEG_C|SEG_D|SEG_G|SEG_F),                                        // 5
        (SEG_A|SEG_C|SEG_D|SEG_E|SEG_G|SEG_F),                                // 6
        (SEG_A|SEG_B|SEG_C),                                                                        // 7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E|SEG_F|SEG_G),                                 // 8
        (SEG_A|SEG_B|SEG_C|SEG_D|SEG_F|SEG_G),                                // 9
        '\0',
        (SEG_A|SEG_F|SEG_G|SEG_C|SEG_D),                                        // S
        (SEG_A|SEG_F|SEG_G|SEG_E|SEG_D),                                        // E
        (SEG_F|SEG_E|SEG_D)
};

// 显示缓冲区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fer[4]=
{
        1, 2, 3, 4
};

void ShowLe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ISPLAY_BIT_CNT |= 0x0f;                                             // 消隐
         // 下面两条语句怎么处理??
        DISPLAY_LED = ~DisplayData[DisplayBuffer];
        DISPLAY_BIT_CNT &= ~(1 << BitCnt[i++]);

        if (i >= 4)
        {
                  i = 0;
        }
}

网友:
通常需要copy到sram里面再做操作。
strcpy_P

网友:
这样的语法没问题,无需读到RAM里面

你再看看是不是别的逻辑问题

比如那个i

把它声明到外面看看

网友:
THS,已搞定。
代码如下:

void ShowLe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DISPLAY_BIT_CNT |= 0x0f;                                                                        // 消隐
        //DISPLAY_LED = ~DisplayData[DisplayBuffer];
        DISPLAY_LED = ~pgm_read_byte(DisplayData+DisplayBuffer);
        //DISPLAY_BIT_CNT &= ~(1 << BitCnt[i++]);
        DISPLAY_BIT_CNT &= ~(1 << pgm_read_byte(BitCnt+i));
        if (++i >= 4)
        {
                  i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