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PSM的问题

楼主:
大侠好:
   目前修改了FLASH升级到64M,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进入BOOT的MAIN中,用以前的PSM也可以进入到CE中,但是分区还是跟以前一样,在CE下可用的只有3M。
   现在我将IPSM中唯一可以修改的文件plat_api.c进行修改:
如下
UINT8 PLAT_DefineArrayParameters(PSM_OEMInfoPtr oem_info_ptr)
{
    static const PSM_OEMInfo oem_info = {
        /* Physical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00000000,
        /* PhysicalWriteStartAddress     */   (VOID_PTR)0x00000000,
        /* PhysicalBurst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00000000,
        /* Virtual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86500000,  //OEMaddressTable 中定义的虚拟内存地址
        /* VirtualWriteStartAddress      */   (VOID_PTR)0x86500000,  //...
        /* VirtualBurst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86500000,  //...
        /* MaximumArrayLength        */       0x04000000,    //FLASH的大小 = 64M
        /* MaximumRegistrySize           */   0x00080000,    //这个是以前的没修改

        /* ManagedAreaStart               */  0x01A00000,    //目前内核还是26M

        /* ManagedAreaLength             ,*/ 0x02400000,   // 64M - 26M =0x02400000

        /*ManagedAreaLength = MaximumArrayLength - ManagedAreaStart*/

        /* ReadBusWidth                  */   32,
        /* WriteBusWidth                 */   32,

        /* BurstReadBusWidth             */   0
    };

    /* Copy the local OEMInfo structure out to the caller's structure */
    *oem_info_ptr = oem_info;

    /* enable/disable polling for interrupts */
    Interrupts_Polling_Write = FALSE;
    Interrupts_Polling_Erase = TRUE;

    /* enable/disable HWRWW */
    Multiple_Partitions = FALSE;

    /* no polling for interrupts if HWRWW is enable */
    if (Multiple_Partitions)
    {
        Interrupts_Polling_Write = FALSE;
        Interrupts_Polling_Erase = FALSE;
    }
*oem_info_ptr = oem_info;
RETAILMSG (1, (TEXT("PLAT_DefineArrayParameters() ManagedAreaStart = 0x%X\r\n"),oem_info.ManagedAreaStart));
RETAILMSG (1, (TEXT("PLAT_DefineArrayParameters() ManagedAreaLength = 0x%X\r\n"),oem_info.ManagedAreaLength));
    /* All done; return with no errors */
    return(FALSE);
}
同时,将CONFIG.BIB中原来FLASH对应的虚拟地址0x8000 0000改成对应的0x86500000
以前的:IF FLASH_SIZE_32_MB
        NK   80080000 1A00000 RAMIMAGE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8008 0000了
ENDIF
现在也对应修改成:
        IF FLASH_SIZE_32_MB
        NK   86580000 1A00000 RAMIMAGE   个人觉得本来应该是86500000 ,但是也对应+8 0000(这个不是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的地址,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 = 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 + 0x20000000)
----------------------------------------------------------------------------------------------------------
可是修改完了,将内核下进去:
打印信息如下: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Aug  4 2008 at 18:38:38
ProcessorType=0411  Revision=7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65813e4
USING_COPROCSUPPORT
DS1302_Initial
Sp=ffffc7cc
PSMFSD:DLL Process Attach
++++++PLAT_DefineArrayParameters() ManagedAreaStart = 0x1A00000
++++++PLAT_DefineArrayParameters() ManagedAreaLength = 0x2400000

Data Abort: Thread=9e5e5000 Proc=96c265f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96c2b5a4(???+0x96c2b5a4) RA=865c227c(NK.EXE+0x0004227c) BVA=02921000 FSR=000004f6
PSMFSD:DLL Process Detach
Data Abort: Thread=9e5e5000 Proc=96c265f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86588a1c(NK.EXE+0x00008a1c) RA=86588a08(NK.EXE+0x00008a08) BVA=03d81b30 FSR=00000007
        ENDIF
系统就执行到这不走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A:
你怎么用以前的PSM可以识别3M的空间?
什么都没有修改吗?包括config.bib还有PSM的配置定义

NK  80080000 1A00000 RAMIMAGE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8008 0000了
你的前面80000是不是留出来给bootloader之类的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用以前的PSM可以识别3M的空间?
什么都没有修改吗?包括config.bib还有PSM的配置定义

NK  80080000 1A00000 RAMIMAGE  不知道为什么变成8008 0000了
你的前面80000是不是留出来给bootloader之类的用的?

config.bib没有修改,PSM也没有修改,发现可以运行
后来发现原来我只改了OEMaddressTable中定义的虚拟地址,连BOOT中的MAIN中FLASH_IMG_START都没改成现在用的地址

现在我将BOOT中的所有用到8000 0000这个虚拟地址的地方,和config.bib中都做了修改

也将PSM中的改成现在相应的虚拟地址
/* Virtual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6500000,  //OEMaddressTable 中定义的虚拟内存地址(NO CACHE)
/* VirtualWrite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6500000,  //...
/* VirtualBurst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6500000,  //...

其他不改就可以通过
但是还是识别剩余3M多空间没变!

可是把下面的改成这样:
         /* MaximumArrayLength            */   0x04000000,    (64M)
        /* MaximumRegistrySize           */   0x00080000,

        /* ManagedAreaStart              */   0x01A00000,     (内核26M)
        /* ManagedAreaLength             */   0x02000000,      (剩余30M多)

网友:
接上(一不小心点了“提交回复”):

可是把下面的改成这样:
        /* MaximumArrayLength            */  0x04000000,    (64M)
        /* MaximumRegistrySize          */  0x00080000,

        /* ManagedAreaStart              */  0x01A00000,    (内核26M)
        /* ManagedAreaLength            */  0x02000000,      (剩余30M多)
就会出现异常:
PLAT_DefineArrayParameters*****-----is running---
Data Abort: Thread=9e5e5000 Proc=96c265f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96c2b5a4(???+0x96c2b5a4) RA=865c21e8(NK.EXE+0x000421e8) BVA=02921000 FSR=000004f6
PSMFSD:DLL Process Detach
Data Abort: Thread=9e5e5000 Proc=96c265f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8658899c(NK.EXE+0x0000899c) RA=86588988(NK.EXE+0x00008988) BVA=03d81b30 FSR=00000007

网友A:
        /* MaximumArrayLength            */  0x04000000,    (64M)
        /* MaximumRegistrySize          */  0x00080000,

        /* ManagedAreaStart              */  0x01A00000,    (内核26M)
        /* ManagedAreaLength            */  0x02000000,      (剩余30M多)
这几个值原来是怎么样的?
改大了就有问题,是不是你的地址空间分配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 MaximumArrayLength            */  0x04000000,    (64M)
        /* MaximumRegistrySize          */  0x00080000,

        /* ManagedAreaStart              */  0x01A00000,    (内核26M)
        /* ManagedAreaLength            */  0x02000000,      (剩余30M多)
这几个值原来是怎么样的?
改大了就有问题,是不是你的地址空间分配还有问题?

原来32M的是:
/* MaximumArrayLength            */   0x01F00000,
/* MaximumRegistrySize           */   0x00080000,
/* ManagedAreaLength             */   0x00500000,

网友:
“改大了就有问题,是不是你的地址空间分配还有问题? ”
应该没问题啦?
我把改的地方都列出来:
1、DCD 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        BOOT_FLASH_BASE_PHYSICAL, 64
               ; (8650 0000, 0000 0000) nCS0: BOOT ROM
   DCD PCMCIA_S1_CMN_C_VIRTUAL,        PCMCIA_S1_CMN_PHYSICAL,          32
              ; (8000 0000, 3C00 0000) PCMCIA S1 COMMON MEM Space
   将这两个地方的虚拟地址互换,并将所有定义处都修改了对应的虚拟地址
2、在EBOOT的MAIN中:FLASH_IMG_START 0x86580000(原来是0x80080000)
3、在CONFIG.BIB中
        IF FLASH_SIZE_32_MB
        NK   86580000 1A00000 RAMIMAGE
        ENDIF

        IF IMGFLASH
        ROMSTART=86580000
        ROMWIDTH=32
        ENDIF
   (此二处原来都是80080000)

网友:
现在我有两个问题和一个疑问请教:
问题1:我以前的OEMaddresstable中的部分:
        DCD 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        BOOT_FLASH_BASE_PHYSICAL, 32        ; (8000 0000, 0000 0000) nCS0: BOOT ROM
        DCD CS2_L_BASE_C_VIRTUAL,        CS2_L_BASE_PHYSICAL,          8        ; (8200 0000, 0800 0000) nCS2
        DCD CS2_H_BASE_C_VIRTUAL,        CS2_H_BASE_PHYSICAL,          8        ; (8280 0000, 0A00 0000) nCS2
        DCD CS3_L_BASE_C_VIRTUAL,        CS3_L_BASE_PHYSICAL,          8        ; (8300 0000, 0C00 0000) nCS3
        DCD CS3_H_BASE_C_VIRTUAL,        CS3_H_BASE_PHYSICAL,          8        ; (8380 0000, 0E00 0000) nCS3
        DCD CS4_L_BASE_C_VIRTUAL,        CS4_L_BASE_PHYSICAL,          1        ; (9670 0000, 1000 0000) nCS4
        DCD CS4_H_BASE_C_VIRTUAL,        CS4_H_BASE_PHYSICAL,          1        ; (9680 0000, 1200 0000) nCS4
        DCD CS5_L_BASE_C_VIRTUAL,        CS5_L_BASE_PHYSICAL,          1        ; (9690 0000, 1400 0000) nCS5
        DCD CS5_H_BASE_C_VIRTUAL,        CS5_H_BASE_PHYSICAL,          1        ; (96A0 0000, 1600 0000) nCS5

从FLASH往下的nCS2~nCS5是干什么的呢??我可否将它们都设置成1或者干脆删除掉??我搜了一下BSP没看到哪用到这些东西!
如果可以我就可以给nCS0对应的FLASH分配64M的内存空间了!
问题2:我对照了一下其他BSP的PSM和CONFIG.BIB,发现还有一种 NK    800B8000的情况
;       Name | Virtual/Cached | Size | Region Type
MEMORY
IF IMGFLASH !
    IF MMXIP_MEMMAP !
        NK    800B8000  02000000 RAMIMAGE     ; SDRAM 32MB: [800B 8000 -> 820B 7FFF]
        RAM   820B8000  01C00000 RAM          ; SDRAM 28MB: [820B 8000 -> 83CB 7FFF]
请问这个B8000是从哪来的呢??
问题3:
请问 PSM中的
   /* Virtual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0000000,
   /* VirtualWrite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0000000,
   /* VirtualBurstReadStartAddress  */   (VOID_PTR)0xA0000000,

这个值是否 = 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
以前我的PSM和OEMaddressTable刚好能对应上:
#define BOOT_FLASH_BASE_PHYSICAL                        0x00000000
#define 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                        0x80000000
#define 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        (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 + CACHED_TO_UNCACHED_OFFSET)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现在的BOOT_FLASH_BASE_C_VIRTUAL为0x86500000,那么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 = 0xA650 0000
可是我看资料和其他的BSP发现这个地方好象还是有条件的,貌似是以什么形式启动
(即BOOT_FLASH_BASE_U_VIRTUAL = 0x80000000 + 0x20000000 = 0xA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