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大家都用什么工具或者方法烧写开发板上nandflash

楼主:
如题,谢谢大家都来提一下。。。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

自己的是2410的开发板,用的是MDK上自带的编程工具来实现对nand操作
因为自己的是本本,没有并口。

网友A:
自己还想在SDRAM下对nand编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fopen,fread等接口的操作,比如以fopen程序就飞啦???
有高手解决过类似问题嘛?

网友:
是不是很多人用DNW工具???

网友B:
我用自己写的ADS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还想在SDRAM下对nand编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fopen,fread等接口的操作,比如以fopen程序就飞啦???
有高手解决过类似问题嘛?
有文件系统支持才会有fopen,fread这些东东可以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还想在SDRAM下对nand编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fopen,fread等接口的操作,比如以fopen程序就飞啦???
有高手解决过类似问题嘛?
有文件系统支持才会有fopen,fread这些东东可以用的吧?

是这样的吗?
  那以前在学校里用的Tubor C,我还记得写过fopen等操作,那没有F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自己写的ADS代码

真厉害,请问veabol大侠?
你写的是带GUI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还想在SDRAM下对nand编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fopen,fread等接口的操作,比如以fopen程序就飞啦???
有高手解决过类似问题嘛?
有文件系统支持才会有fopen,fread这些东东可以用的吧?

不好意思,应该我错了,这里向Great_Bug表示歉意,呵呵

确实操作fopen,fclose等操作必须要文件系统的支持,我们以前在PC的tubor 2.0环境下编程使用到的FS了,这个是windows自带的文件系统。

网友D:
这个问题你问的可太大了,你买的板子就有烧写软件,来进行BOARTLOAD的烧写,
你要是想烧写自己的应用程序也有很多方法,在不同的系统下用不同的方式,在ADS下,你自己写一个也可以进行,在LINUX下,你得编入文件系统,烧写后,开机就运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你问的可太大了,你买的板子就有烧写软件,来进行BOARTLOAD的烧写,
你要是想烧写自己的应用程序也有很多方法,在不同的系统下用不同的方式,在ADS下,你自己写一个也可以进行,在LINUX下,你得编入文件系统,烧写后,开机就运行了

继续请教
我的板子2410,只给了个sfj2410,我用的是XP系统,先不用转载os,就裸跑先!!

但我用的是本本,没有并口,sfj肯定用不了。那用DNW?
行啊,但是DNW要运行,必须首先也得要个监控程序.bin烧写到nand中吧?

我的重点就是这个,烧到哪?怎么烧?

网友B:
如果没有并口就买个JLINK,然后再写个ADS的程序烧FLASH。
JLINK等软件可能会提供一些写NAND的功能,但是ECC是否符合BSP的规则就难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并口就买个JLINK,然后再写个ADS的程序烧FLASH。
JLINK等软件可能会提供一些写NAND的功能,但是ECC是否符合BSP的规则就难讲了

不会吧?要花钱啊。Jlink多少米?

网友:
我已经有个uLink2了,呵呵!

网友:
veabol大侠,你就是这么搞的吧?嘿嘿

且uLink2里也自带个flash烧写工具,但是它没有什么坏块管理机制,烧进去没有问题。
问题是,烧完之后,我都无法确定有效的数据到底在那个块啦?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还想在SDRAM下对nand编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用不了fopen,fread等接口的操作,比如以fopen程序就飞啦???
有高手解决过类似问题嘛?
有文件系统支持才会有fopen,fread这些东东可以用的吧?

是这样的吗?
? 那以前在学校里用的Tubor C,我还记得写过fopen等操作,那没有FS吧
?

大哥,你在Turbo C下用fopen(),操作系统已经对文件系统有支持了!

网友:
1. 如果芯片有在线烧录工具就用
2. 如果1不满足,就用JTAG调试器。自己写操作Nand Flash的代码,然后将代码下载到RAM中运行,来写Flash。要写的数据可以通过JTAG下载(这样慢),也可以通过串口下载,如果有时间,写代码支持USB下载就更爽了。

网友E:
3、如果什么都没有,就焊一个Flash的那种插座,做好代码,把Flash取下来,用商业化的烧录器烧,然后再把Flash放回插座去运行。要改代码,再拿下来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你问的可太大了,你买的板子就有烧写软件,来进行BOARTLOAD的烧写,
  你要是想烧写自己的应用程序也有很多方法,在不同的系统下用不同的方式,在ADS下,你自己写一个也可以进行,在LINUX下,你得编入文件系统,烧写后,开机就运行了

继续请教
我的板子2410,只给了个sfj2410,我用的是XP系统,先不用转载os,就裸跑先!!

但我用的是本本,没有并口,sfj肯定用不了。那用DNW?
行啊,但是DNW要运行,必须首先也得要个监控程序.bin烧写到nand中吧?

我的重点就是这个,烧到哪?怎么烧?

2410没看过
mini2440 里的 NOR FLASH 里监控程序
看一下IC SPEC,看有没有bootRom,如果IC里没有任何程序。
那么只能使用JTAG接口,先DOWN监控程序到RAM,然后烧写NAND

网友:
引用 网友E:
3、如果什么都没有,就焊一个Flash的那种插座,做好代码,把Flash取下来,用商业化的烧录器烧,然后再把Flash放回插座去运行。要改代码,再拿下来烧。。。。。。。。

看来羊村村长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如果什么都没有,就焊一个Flash的那种插座,做好代码,把Flash取下来,用商业化的烧录器烧,然后再把Flash放回插座去运行。要改代码,再拿下来烧。。。。。。。。

自己调试而且,还用专业烧录器,成本太高了。。。

如果你的公司有还会方便点,公司没有的话,难道你会自己买??

后续产品要更新固件的话,肯定也不是拿下来重新烧的,会有专门的固件更新工具通过USB方式更新固件或者资源。。。

网友:
我刚学,只会用SJF2410烧,不过笔记本没有并口,只好买个并口卡。烧一次好慢啊

网友:
可以用JLINK烧NandFlash的。

网友:
改的U-Boot下的nand命令

网友:
恩,初学者路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