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 HID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在用LPC的ARM的USB模块于PC通讯,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如果ARM想发送数据给PC,能主动发送一个中断之类的给PC,让PC接受吗?还是只能PC先发命令呢?

网友:
这个我也很想了解,帮顶一下!

网友:
pc不是都抽象成了线程了吗

网友A:
发数据的话用轮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数据的话用轮询吧

也就是说还是要PC先说话?

网友:
应该是先PC触发ARM中断

网友:
LPC哪款,device还是host?
如果是device,ARM到PC的数据传输只有在PC每10ms发送的IN令牌包之后进行。
device无法主动发起通信。
如果是host或者OTG就可以。

网友:
引用楼主 iamrik 的回复:
我现在在用LPC的ARM的USB模块于PC通讯,我想请教各位高手,如果ARM想发送数据给PC,能主动发送一个中断之类的给PC,让PC接受吗?还是只能PC先发命令呢?
lz可以看一下USB协议 设备总是被动的

网友B:
楼主用的是NXP的那款ARM?

LPC214X还是LPC24XX
如果需要与PC连接,一般你的ARM对应的开发板或者设备,都只能被PC认成device,不可能被认为HOST。
所以与PC连接,对应的ARM设备,都需要等待PC对应的指令。

如果你的ARM设备作为HOST,也一般只会接U盘 或者USB鼠标等等,此时由你的ARM设备发送相关的指令。
但此时不可能PC。
因为PC一般都只会做HOST。

网友:
搞点分苏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NXP的那款ARM?

LPC214X还是LPC24XX
如果需要与PC连接,一般你的ARM对应的开发板或者设备,都只能被PC认成device,不可能被认为HOST。
所以与PC连接,对应的ARM设备,都需要等待PC对应的指令。

如果你的ARM设备作为HOST,也一般只会接U盘 或者USB鼠标等等,此时由你的ARM设备发送相关的指令。
但此时不可能PC。
因为PC一般都……

我用的是LPC2368,做从机,那看来只有PC先说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