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C NandFlash K9G8G08 的问题

楼主:
环境:Eboot + Wince 6.0,pxa270 CPU,Samsung K9G8G08 1G Bytes NandFlash。
现象:在nandflash存储的数据丢失。
往nandflash里面拷贝程序,都可用。但是一重启就丢失了。
nandflash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binfs格式,存储操作系统。另一部分为fat格式,当做存储盘用。
MBR 存在 block 1,从打印信息来看正常。
还有就是当存储的东西多点之后,100兆,下次启动的时候,就没有了nandflash盘符,也就是存储部分都消失了,而东西少的
时候重启丢失数据,但是盘符还在,存储区也在。

网友:
请大家给个思路啊,开始的时候觉得可能是分区的时候的问题,后来把binfs格式部分改大了,
结果还是不行,应该说不是某个block分成了2半,都是完整的。

网友A:
是否在存储数据的时候MBR出现了问题,导致重启的时候检测MBR失败,然后重新格式化并建立分区,导致数据丢失,看下打印信息,可能会有收获

网友B:
你是用CE6的R2还是之前的版本?操作系统用的是TFAT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在存储数据的时候MBR出现了问题,导致重启的时候检测MBR失败,然后重新格式化并建立分区,导致数据丢失,看下打印信息,可能会有收获

谢谢,我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是检测失败重新格的话,时间会很长。而我的启动之后时间并不长。而且打印信息显示检测MBR是正确的。我把第一次些MBR和重启的打印信息贴一下
第一次
[0]: 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1FB11E4  Name="" Target=RAM
ROMHDR at Address 80100044h
g_BINRegionInfo.dwNumRegions: 0x1
INFO: dwBINFSPartLength=0x4000000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80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21.
LastLogSector: Last log sector is: 0x7ff7f.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80, Num = 0x8001.
Log2Phys: Logical 0x80 -> Physical 0x100
WriteMBR: MBR block = 0x1.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Write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1fb11e4.
Log2Phys: Logical 0x80 -> Physical 0x100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80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0 for part 0xb.
CreatePartition: Enter CreatePartition for 0xb.
FindFreeSector: FreeSector is: 0x8081 after processing part 0x21.
CreatePartition: Num sectors set to 0x77980 to allow for compaction blocks.
CreatePartition: Start = 0x8100, Num = 0x77980.
WriteMBR: MBR block = 0x1.
Writing image to flash complete.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80101000 (physical 0xA0101000)...
Got EDBG_CMD_JUMPIMG
Got EDBG_CMD_CONFIG, flags:0x00000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an 21 2009 at 18:02:34
INFO:OALLogSetZones: dpCurSettings.ulZoneMask: 0xb
NandFMD_Init
NandFMD:ReadID (Maker=ec,Device=d3)
NandFMD_Init Return
重启后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INFO: Using device name: 'MAINSTN17493'
IsValidMBR: MBR sector = 0x80
OpenPartition: Partition Exists=0x1 for part 0x21.
INFO: Loading kernel image from SmartMedia(address=0x80100000, length=0x1EF6EDC,
launch address=0x80101000)...
BP_SetDataPointer at 0x0
ReadData: Start = 0x0, Length = 0x1ef6edc.
Log2Phys: Logical 0x80 -> Physical 0x100
Download successful!  Jumping to image at 0x80101000 (physical 0xA0101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an 21 2009 at 18:02:34
INFO:OALLogSetZones: dpCurSettings.ulZoneMask: 0xb
NandFMD_Init
NandFMD:ReadID (Maker=ec,Device=d3)
NandFMD_Init Return

网友B:
你如果是R2之前的CE,又用MLC,出现这种问题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CE6的R2还是之前的版本?操作系统用的是TFAT吧?

用的是CE6的R2,但驱动用的是FMD。
NK是烧到BINFS分区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R2之前的CE,又用MLC,出现这种问题是正常。
我在网上也找到说是fmd不支持MLC的nandflash,说要改FAL层?这个不太清楚了

网友A:
还是找找PM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找找PM的吧
PM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是R2之前的CE,又用MLC,出现这种问题是正常。

难道这个是必然的,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貌似6.0里Nandflash的MDD+PDD的驱动可以支持MLC了。

网友C:
配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配置问题~~~
不明白说的是哪部分??

网友B:
CE的R2已经支持MLC了。这样吧,你把系统对SECTOR写的SECTORINFO打出来看一下,看看到底对同一个SECTOR写了几次SECTORINFO,分别写的是什么,这样就知道是不是MLC的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配置问题~~~
不明白说的是哪部分??

从你问题描述提供的一点思路,认为跟环境配置参数值设置有关

网友E:
1. 有可能是驱动架构的问题,即fal里面的代码在操作slc和mlc的差异造成的
2. 如果是lz操作硬件方式不对的话,os也应该有概率的存在坏掉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操作hw方式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小
---------------------------------------
我觉得lz可以先验证一下问题的根源在那里
1. lz提到放置文件比较少的时候,重启盘符还在,文件没了
很可能是分区被格式化掉了,lz先在fmd的代码中打印一下开机时候被格式化的block的号,看一下这些是否在文件系统分区

2. 另外,你上面提到“还有就是当存储的东西多点之后,100兆,下次启动的时候,就没有了nandflash盘符,也就是存储部分都消失了,而东西少的
时候重启丢失数据,但是盘符还在,存储区也在。”,确认一下,发生问题的概率和文件个数的多少有关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的R2已经支持MLC了。这样吧,你把系统对SECTOR写的SECTORINFO打出来看一下,看看到底对同一个SECTOR写了几次SECTORINFO,分别写的是什么,这样就知道是不是MLC的问题的。
不好意思啊,过了个周末,一会打印出来。每次烧写eboot,重新格式化nandflash时间挺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有可能是驱动架构的问题,即fal里面的代码在操作slc和mlc的差异造成的
2. 如果是lz操作硬件方式不对的话,os也应该有概率的存在坏掉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操作hw方式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小

我觉得lz可以先验证一下问题的根源在那里
1. lz提到放置文件比较少的时候,重启盘符还在,文件没了
很可能是分区被格式化掉了,lz先在fmd的代码中打印一下开机时候被格式化的block的号,看一下这些是否在文件系统分区

2. 另外,你上面提到“还有就是当存储的东西多点之后,100兆,下次启动的时候,就没有了nandflash盘符,也就是存储部分都消失了,而东西少的
时候重启丢失数据,但是盘符还在,存储区也在。”,确认一下,发生问题的概率和文件个数的多少有关系么

1 FMD_EraseBlock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加的打印信息发现一次也没调用。拷东西进去的时候,
FMD_WriteSector里面有打印信息,而且拷进去的程序能正常使用。对这个格式化不太了解,还有其他
地方做这个操作吗?
2 东西多的时候,基本上每次都会导致盘符消失,东西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不过总的做的次数也不太多3次拷贝大的都出现了,东西少的有10来次只有一次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配置问题~~~
不明白说的是哪部分??

我选的是General :release,Local:中文,
Build Options 里只选了 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IMGEBOOT = 1)
Environment 无,Custom Build Actions :Pre-Sysgen
Subproject Image Settings 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 有可能是驱动架构的问题,即fal里面的代码在操作slc和mlc的差异造成的
2. 如果是lz操作硬件方式不对的话,os也应该有概率的存在坏掉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操作hw方式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小

我觉得lz可以先验证一下问题的根源在那里
1. lz提到放置文件比较少的时候,重启盘符还在,文件没了
很可能是分区被格式化掉了,lz先在fmd的代码中打印一下开机时候被格式化的block的号,看一下这些是否在文件系统分区

2. 另外,你上面提到“还有就是当存储的东西多点之后,100兆,下次启动的时候,就没有了nandflash盘符,也就是存储部分都消失了,而东西少的
时候重启丢失数据,但是盘符还在,存储区也在。”,确认一下,发生问题的概率和文件个数的多少有关系么

1 FMD_EraseBlock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加的打印信息发现一次也没调用。拷东西进去的时候,
FMD_WriteSector里面有打印信息,而且拷进去的程序能正常使用。对这个格式化不太了解,还有其他
地方做这个操作吗?
2 东西多的时候,基本上每次都会导致盘符消失,东西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不过总的做的次数也不太多3次拷贝大的都出现了,东西少的有10来次只有一次出现。

1. 从erase里面没有打印信息以及问题的概率和文件个数有关这个现象上看,
个人觉得基本上就可以肯定是fal的问题了;
2. 建议lz可以尝试更新pb到r2重新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 有可能是驱动架构的问题,即fal里面的代码在操作slc和mlc的差异造成的
2. 如果是lz操作硬件方式不对的话,os也应该有概率的存在坏掉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操作hw方式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小

我觉得lz可以先验证一下问题的根源在那里
1. lz提到放置文件比较少的时候,重启盘符还在,文件没了
很可能是分区被格式化掉了,lz先在fmd的代码中打印一下开机时候被格式化的block的号,看一下这些是否在文件系统分区

2. 另外,你上面提到“还有就是当存储的东西多点之后,100兆,下次启动的时候,就没有了nandflash盘符,也就是存储部分都消失了,而东西少的
时候重启丢失数据,但是盘符还在,存储区也在。”,确认一下,发生问题的概率和文件个数的多少有关系么

1 FMD_EraseBlock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加的打印信息发现一次也没调用。拷东西进去的时候,
FMD_WriteSector里面有打印信息,而且拷进去的程序能正常使用。对这个格式化不太了解,还有其他
地方做这个操作吗?
2 东西多的时候,基本上每次都会导致盘符消失,东西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不过总的做的次数也不太多3次拷贝大的都出现了,东西少的有10来次只有一次出现。

1. 从erase里面没有打印信息以及问题的概率和文件个数有关这个现象上看,
个人觉得基本上就可以肯定是fal的问题了;
2. 建议lz可以尝试更新pb到r2重新进行测试
非常感谢,发现连发三次,没人回复,就没法继续回帖了,很郁闷。
不过我的用的就是r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的R2已经支持MLC了。这样吧,你把系统对SECTOR写的SECTORINFO打出来看一下,看看到底对同一个SECTOR写了几次SECTORINFO,分别写的是什么,这样就知道是不是MLC的问题的。
这个是我拷贝一个小文件打印出来的信息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ffffffff,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e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84dd,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d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ffffffff,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e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813e,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d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ffffffff,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e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c168,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d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84dd,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d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ffffffff,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e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84dd,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d

#wince### NAND_WriteSectorInfo!
##wince##pInfo->dwReserved1 = 0xffffffff,
pInfo->bOEMReserved = 0xff,
pInfo->bBadBlock = 0xff,
pInfo->wReserved2 = 0xfff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 有可能是驱动架构的问题,即fal里面的代码在操作slc和mlc的差异造成的
2. 如果是lz操作硬件方式不对的话,os也应该有概率的存在坏掉的情况,但是并没有出现,操作hw方式不对的可能性比较小

我觉得lz可以先验证一下问题的根源在那里
1. lz提到放置文件比较少的时候,重启盘符还在,文件没了
很可能是分区被格式化掉了,lz先在fmd的代码中打印一下开机时候被格式化的block的号,看一下这些是否在文件系统分区

2. 另外,你上面提到“还有就是当存储的东西多点之后,100兆,下次启动的时候,就没有了nandflash盘符,也就是存储部分都消失了,而东西少的
时候重启丢失数据,但是盘符还在,存储区也在。”,确认一下,发生问题的概率和文件个数的多少有关系么

1 FMD_EraseBlock 我在这个函数里面加的打印信息发现一次也没调用。拷东西进去的时候,
FMD_WriteSector里面有打印信息,而且拷进去的程序能正常使用。对这个格式化不太了解,还有其他
地方做这个操作吗?
2 东西多的时候,基本上每次都会导致盘符消失,东西少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不过总的做的次数也不太多3次拷贝大的都出现了,东西少的有10来次只有一次出现。

1. 从erase里面没有打印信息以及问题的概率和文件个数有关这个现象上看,
个人觉得基本上就可以肯定是fal的问题了;
2. 建议lz可以尝试更新pb到r2重新进行测试
非常感谢,发现连发三次,没人回复,就没法继续回帖了,很郁闷。
不过我的用的就是r2的。。。

咱们换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做,你在ce一下写一个测试程序,简单的写入文件和读取文件,然后进行数据比较,重复的进行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咱们换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做,你在ce一下写一个测试程序,简单的写入文件和读取文件,然后进行数据比较,重复的进行测试
我在写操作里往文件里写了1000个数,一个一个写进去的,然后在读操作里一个一个读出来,判断是否出错。这个操作重复1000次。这样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咱们换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做,你在ce一下写一个测试程序,简单的写入文件和读取文件,然后进行数据比较,重复的进行测试
我在写操作里往文件里写了1000个数,一个一个写进去的,然后在读操作里一个一个读出来,判断是否出错。这个操作重复1000次。这样应该可以吧。

这样的操作数据量太小了
可以参照cetk测试的做法,就是简单的写入一个文件,文件的内容必须是随机的,然后读出来进行比较
这样的过程做个几个小时,至少要保证操作的总文件大小是磁盘容量了几十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咱们换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做,你在ce一下写一个测试程序,简单的写入文件和读取文件,然后进行数据比较,重复的进行测试
我在写操作里往文件里写了1000个数,一个一个写进去的,然后在读操作里一个一个读出来,判断是否出错。这个操作重复1000次。这样应该可以吧。

这样的操作数据量太小了
可以参照cetk测试的做法,就是简单的写入一个文件,文件的内容必须是随机的,然后读出来进行比较
这样的过程做个几个小时,至少要保证操作的总文件大小是磁盘容量了几十倍吧
我按前面说的测的倒是没问题,时间也有几个小时。不过用的不是随机数。
不太明白这个最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根据错误的多少能知道是哪部分的原因吗?可以分析出是FAL层的问题吗?目前程序在nandflash上跑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咱们换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做,你在ce一下写一个测试程序,简单的写入文件和读取文件,然后进行数据比较,重复的进行测试
我在写操作里往文件里写了1000个数,一个一个写进去的,然后在读操作里一个一个读出来,判断是否出错。这个操作重复1000次。这样应该可以吧。

这样的操作数据量太小了
可以参照cetk测试的做法,就是简单的写入一个文件,文件的内容必须是随机的,然后读出来进行比较
这样的过程做个几个小时,至少要保证操作的总文件大小是磁盘容量了几十倍吧
我按前面说的测的倒是没问题,时间也有几个小时。不过用的不是随机数。
不太明白这个最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根据错误的多少能知道是哪部分的原因吗?可以分析出是FAL层的问题吗?目前程序在nandflash上跑是没问题的。

这样可以验证出来硬件电路板在没有频繁的上电动作的时候,你的flash driver是否健壮,换句话说,也可以来验证你的fal是否正确
之所以是使用随机数,是为了保证测试的全面性,单凭测试结果无法确定是fal的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但是可以证明你的fal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不支持mlc引起的
这只是为了确认问题,解决问题的话还要进一步的debug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咱们换一种简单的方法来做,你在ce一下写一个测试程序,简单的写入文件和读取文件,然后进行数据比较,重复的进行测试
我在写操作里往文件里写了1000个数,一个一个写进去的,然后在读操作里一个一个读出来,判断是否出错。这个操作重复1000次。这样应该可以吧。

这样的操作数据量太小了
可以参照cetk测试的做法,就是简单的写入一个文件,文件的内容必须是随机的,然后读出来进行比较
这样的过程做个几个小时,至少要保证操作的总文件大小是磁盘容量了几十倍吧
我按前面说的测的倒是没问题,时间也有几个小时。不过用的不是随机数。
不太明白这个最后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根据错误的多少能知道是哪部分的原因吗?可以分析出是FAL层的问题吗?目前程序在nandflash上跑是没问题的。

这样可以验证出来硬件电路板在没有频繁的上电动作的时候,你的flash driver是否健壮,换句话说,也可以来验证你的fal是否正确
之所以是使用随机数,是为了保证测试的全面性,单凭测试结果无法确定是fal的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但是可以证明你的fal是有问题的,可能是不支持mlc引起的
这只是为了确认问题,解决问题的话还要进一步的debug
我没有等上次完成,大约进行了500多次,程序也关不掉,重启之后发现没有盘符了,必须重新格式化nandflash,这种情况就是文件系统挂掉了吧。

网友:
现在按照这样的步骤做
1. 用你的应用程序测试大概500次左右的时候,关机重启,然后把fat volume的dbr打印出来;
2. 如果发现dbr和关机之前不一致则尝试找到dbr所在的block.page,并检测其在什么时候遭到破坏,这样你就可以准确知道了分区破坏的时间点和相关的操作行为
3. 接下来就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