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函数注销不了。

楼主:
最近在条MPC860系列的CPU的BSP文件,生成vxworks,下载到板上,总是死掉了。发现死在usrInit()里了,usrInit()里又有不少子函数,不知道死在哪个子函数里了。于是采用排查方式。但是一开始就有问题了。如下:
void usrInit (int startType)  /* 先注销函数内所有子函数作为排查第一步骤*/
    {
//   sysStart (startType);               /* clear BSS and set up the vector table base address. */
//   cacheLibInit (USER_I_CACHE_MODE, USER_D_CACHE_MODE); /* include cache support */
//   excVecInit ();                      /* exception handling */
//    sysHwInit ();                       /* call the BSPs sysHwInit routine during system startup */
//   usrCacheEnable ();                  /* optionally enable caches */
//   usrKernelInit ();                   /* context switch and interrupt handling. DO NOT REMOVE. */
    }

经过Tornado2.2编译得到vxWorks文件后,我 objdumpppc -d vxworks >boot.s。 查看boot.s文件,关于usrInit有如下的结果:
00016730 :
   16730:        94 21 ff e0         stwu        r1,-32(r1)
   16734:        7c 08 02 a6         mflr        r0
   16738:        93 e1 00 1c         stw        r31,28(r1)
   1673c:        90 01 00 24         stw        r0,36(r1)
   16740:        90 61 00 08         stw        r3,8(r1)
   16744:        80 61 00 08         lwz        r3,8(r1)
   16748:        4b ff e2 ed         bl        14a34          /????
   1674c:        38 60 00 01         li        r3,1
   16750:        38 80 00 01         li        r4,1
   16754:        48 05 01 9d         bl        668f0      /????
   16758:        48 00 07 e1         bl        16f38         /????
   1675c:        4b ff ae d9         bl        11634          /????
   16760:        4b ff de a1         bl        14600      /????
   16764:        4b ff de d1         bl        14634         /????
   16768:        80 01 00 24         lwz        r0,36(r1)
   1676c:        7c 08 03 a6         mtlr        r0
   16770:        83 e1 00 1c         lwz        r31,28(r1)
   16774:        38 21 00 20         addi        r1,r1,32
   16778:        4e 80 00 20         blr

  我对C语言子程序函数内部语句的“//”注销,好象没有起作用。试过多次,都是如此。
“objdumpppc -d vxworks >boot.s”命令所用的vxworks也是每次新编译出来的。

请大侠指点。

网友:
usrInit函数由tornado自动生成(在你rebuild时),如果你真要想用这种办法就不要rebuild了,build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如上面的高手所说的,usrInit里面的函数是建工程时自动生成的,你在tornado下注释它,再编译是没有用的。你可以用trace32调试一下啊。看看是哪步飞了!

网友:
到你的BSP目录,修改下makefile ,和环境变量(将编译器指到你tornado下的bin目录)再在你的
bsp目录下make vxWorks 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