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AP中调用TIMER PWM中断的问题 (这回是WINCE6)

楼主:
看之前HJB的ce6中设定寄存器的工具,得知方法为挂一个驱动上去
但是问题来了,寄存器可以这样搞读写,但中断的IST呢?

总不能中断IST还要挂在那驱动里吧!?

请各位弟兄给个方向吧!

感恩啦

网友:
这样问:
照hjb的做法:有个.dll我用ap去加上注册表并更新注册表,
wince6是不是就把它当作驱动层?我可以做中断宣告和处理?
当然寄存器的读写是不是也自由了? 和在ce5里都一样了?

网友:
是的,你要把dll打包进nk,声明为SHK。

网友:
是的,你要把dll打包进nk,声明为SHK。
--------------------------------------------
一定要打包到NK吗?
能不能用AP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然后修改更新注册表的方式?

网友:
兄弟們 推我一把阿...很急的阿

想測測我的ap在omap3530的效能比2440高多少,
可是pwm定時中斷一定要改好才能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问:
照hjb的做法:有个.dll我用ap去加上注册表并更新注册表,
wince6是不是就把它当作驱动层?我可以做中断宣告和处理?
当然寄存器的读写是不是也自由了? 和在ce5里都一样了?

winCE6 只能在驱动层操作寄存器吧。。
CE5 可以在 应用层中用API映射寄存器的虚地址并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要把dll打包进nk,声明为SHK。

一定要打包到NK吗?
能不能用AP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然后修改更新注册表的方式?

你也可以参照hjb的做法,将dll 打入app,执行时再释放并加载。

网友:
这个要在驱动实现了,
sunrain_hjb虽然表面上是个APP,但是最终还是驱动实现了。嘿嘿。

网友:
我不是很确定。
用AP复制过去,能否将驱动设置成内核态?如果能,那就没问题。
ce6中用户态驱动是不能调用interrupt相关api的。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要把dll打包进nk,声明为SHK。

一定要打包到NK吗?
能不能用AP复制到windows目录下,然后修改更新注册表的方式?

网友:
能否将驱动设置成内核态?
----------------
估計重點在這裡了,
如果可以透過AP把dll變成内核态應該就好搞了

网友:
讀寫寄存器搞定,現在來搞中斷

网友:
有很严重的问题...不知道原因为何:
加载自己的dll驱动,当作访问寄存器的介面

原以为搞定,但其实错了.
已OMAP为例:访问GPIO是可以的,
例如位址:OMAP_GPIO6_PH        0x49058000
读取状态,写入数值都没问题..

但把位址改成 OMAP_GPTIMER5_PH    0x49038000
(只是举例,其他的timer也是相同的情况)
读写均异常,无法写入数值,读出来的值也无法判读(就是乱码)

此时想到HJB小的那个WINCE6读写的小工具,一试BINGO!!
果然也有问题.

好知道有问题了,可是问题出在哪????百思不解阿!!
也没有可能在BSP中(或OAL) 就已经禁止访问特定地址了???

网友:
响应号召,   顶起!

网友:
WINCE6 读写寄存器和中断搞定,其实很简单的,
和WINCE5都一样,只不过WINCE6得在.dll驱动里做而已

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