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WndProc(ref Message msg) 方法??

楼主:
我的設計工具: VS2005 C#  智能設備。(windows ce 5.0)消息進行處理。在很多程序上,在msdn上也有是使用這個wndproc()方法接收消息。而且說明是windows ce 獨有的。現在我也把using Microsoft.WindowsCE.Forms; 引入了。

可是總是無法使用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WndProc(ref Message msg);  當我寫到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這裏的時候,下拉菜單沒有WndProc 這個方法啊!

我的源代碼: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Drawing;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Microsoft.Win32;
using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using Microsoft.WindowsCE.Forms;

namespace MyApplicationCe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1 : Form
    {
        public const int USER = 0x0400;
        public const int TEST1 = USER + 1;
        //api
        [DllImport("coredll.dll")]

        private static extern int SendMessage
            (
            IntPtr hWnd,      // handle to destination window
            uint Msg,         // message
            uint wParam,      // first message parameter
            uint lParam       // second message parameter
            );

        public Form1()
        {
            InitializeComponent();
        }

        private void button1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SendMessage(this.Handle,TEST1,100,200);

        }
       protected override void ???

這裏就寫不下去了啊!哪位高手指教我一下啊!

网友:
class WndProcHooker
{
    public delegate int WndProcCallback(
        IntPtr hwnd, uint msg, uint wParam, int lParam, ref bool handled);
    private static Dictionary hwndDict =
        new Dictionary();
    private static Dictionary ctlDict =
        new Dictionary();
    public static void HookWndProc(
        Control ctl, WndProcCallback callback, uint msg)
    {
        HookedProcInformation hpi = null;
        if (ctlDict.ContainsKey(ctl))
            hpi = ctlDict[ctl];
        else if (hwndDict.ContainsKey(ctl.Handle))
            hpi = hwndDict[ctl.Handle];
        if (hpi == null)
        {
            hpi = new HookedProcInformation(ctl,
                new Win32.WndProc(WndProcHooker.WindowProc));
            ctl.HandleCreated += new EventHandler(ctl_HandleCreated);
            ctl.HandleDestroyed += new EventHandler(ctl_HandleDestroyed);
            ctl.Disposed += new EventHandler(ctl_Disposed);

            if (ctl.Handle != IntPtr.Zero)
                hpi.SetHook();
        }

        // stick hpi into the correct dictionary
        if (ctl.Handle == IntPtr.Zero)
            ctlDict[ctl] = hpi;
        else
            hwndDict[ctl.Handle] = hpi;

        // add the message/callback into the message map
        hpi.messageMap[msg] = callback;
    }

    static void ctl_Dispos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Control ctl = sender as Control;
        if (ctlDict.ContainsKey(ctl))
            ctlDict.Remove(ctl);
        else
            System.Diagnostics.Debug.Assert(false);
    }

    static void ctl_HandleDestroy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 When the handle for a control is destroyed, we want to
        // unhook its wndproc and update our lists
        Control ctl = sender as Control;
        if (hwndDict.ContainsKey(ctl.Handle))
        {
            HookedProcInformation hpi = hwndDict[ctl.Handle];
            UnhookWndProc(ctl, false);
        }
        else
            System.Diagnostics.Debug.Assert(false);
    }

    static void ctl_HandleCreate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Control ctl = sender as Control;
        if (ctlDict.ContainsKey(ctl))
        {
            HookedProcInformation hpi = ctlDict[ctl];
            hwndDict[ctl.Handle] = hpi;
            ctlDict.Remove(ctl);
            hpi.SetHook();
        }
        else
            System.Diagnostics.Debug.Assert(false);
    }

    private static int WindowProc(
        IntPtr hwnd, uint msg, uint wParam, int lParam)
    {
        if (hwndDict.ContainsKey(hwnd))
        {
            HookedProcInformation hpi = hwndDict[hwnd];
            if (hpi.messageMap.ContainsKey(msg))
            {
                WndProcCallback callback = hpi.messageMap[msg];
                bool handled = false;
                int retval = callback(hwnd, msg, wParam, lParam, ref handled);
                if (handled)
                    return retval;
            }

               return hpi.CallOldWindowProc(hwnd, msg, wParam, lParam);
        }
        System.Diagnostics.Debug.Assert(
            false, "WindowProc called for hwnd we don't know about");
        return Win32.DefWindowProc(hwnd, msg, wParam, lParam);
    }

    public static void UnhookWndProc(Control ctl, uint msg)
    {
        // look for the HookedProcInformation in the control and hwnd
        // dictionaries
        HookedProcInformation hpi = null;
        if (ctlDict.ContainsKey(ctl))
            hpi = ctlDict[ctl];
        else if (hwndDict.ContainsKey(ctl.Handle))
            hpi = hwndDict[ctl.Handle];
        // if we couldn't find a HookedProcInformation, throw
        if (hpi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No hook exists for this control");

        // look for the message we are removing in the messageMap
        if (hpi.messageMap.ContainsKey(msg))
            hpi.messageMap.Remove(msg);
        else
            // if we couldn't find the message, throw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
                string.Format(
                "No hook exists for message ({0}) on this control",
                msg));
    }
    public static void UnhookWndProc(Control ctl, bool disposing)
    {
        HookedProcInformation hpi = null;
        if (ctlDict.ContainsKey(ctl))
            hpi = ctlDict[ctl];
        else if (hwndDict.ContainsKey(ctl.Handle))
            hpi = hwndDict[ctl.Handle];
        if (hpi == null)
            throw new ArgumentException("No hook exists for this control");

        // If we found our HookedProcInformation in ctlDict and we are
        // disposing remove it from ctlDict
        if (ctlDict.ContainsKey(ctl) && disposing)
            ctlDict.Remove(ctl);

        // If we found our HookedProcInformation in hwndDict, remove it
        // and if we are not disposing stick it in ctlDict
        if (hwndDict.ContainsKey(ctl.Handle))
        {
            hpi.Unhook();
            hwndDict.Remove(ctl.Handle);
            if (!disposing)
                ctlDict[ctl] = hpi;
        }
    }

    class HookedProcInformation
    {
        ///
        /// The message map for the window
        ///

        public Dictionary messageMap;
        ///
        /// The old window procedure for the window
        ///

        private IntPtr oldWndProc;
        ///
        /// The delegate that gets called in place of this window's
        /// wndproc.
        ///

        private Win32.WndProc newWndProc;
        ///
        /// Control whose wndproc we are hooking
        ///

        private Control control;

        ///
        /// Constructs a new HookedProcInformation object
        ///

        /// The handle to the window being hooked
        /// The window procedure to replace the
        /// original one for the control
        public HookedProcInformation(Control ctl, Win32.WndProc wndproc)
        {
            control = ctl;
            newWndProc = wndproc;
            messageMap = new Dictionary();
        }

        ///
        /// Replaces the windows procedure for control with the
        /// one specified in the constructor.
        ///

        public void SetHook()
        {
            IntPtr hwnd = control.Handle;
            if (hwnd == IntPtr.Zero)
                throw new InvalidOperationException(
                    "Handle for control has not been created");

            oldWndProc = Win32.SetWindowLong(hwnd, Win32.GWL_WNDPROC,
                Marshal.GetFunctionPointerForDelegate(newWndProc));
        }
        ///
        /// Restores the original window procedure for the control.
        ///

        public void Unhook()
        {
            IntPtr hwnd = control.Handle;
            if (hwnd == IntPtr.Zero)
                throw new InvalidOperationException(
                    "Handle for control has not been created");

            Win32.SetWindowLong(hwnd, Win32.GWL_WNDPROC, oldWndProc);
        }
        public int CallOldWindowProc(
            IntPtr hwnd, uint msg, uint wParam, int lParam)
        {
            return Win32.CallWindowProc(
                oldWndProc, hwnd, msg, wParam, lParam);
        }
    }
}

MSDN 中的例子,不知道是否是LZ想要的。

网友A:
楼上是一种方法,也可以用MESSAGEWINDOW,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一种方法,也可以用MESSAGEWINDOW,都行。

2楼的那个看的不是很懂啊!
你这个messageWindow 什么意思啊!能够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messageWindow并不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
也许对你有启发.
http://social.msdn.microsoft.com/Forums/en-US/netfxcompact/thread/532d40e3-69a9-4978-83d6-5b84a3f29062/

网友:
class DspCommunication : MessageWindow
新建一个继承的类,在这个里面使用wndpro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