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10板子LCD显示有水平方向有明显的波纹

楼主:
问题1:6410板子LCD显示会在水平方向产生明显的波纹(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10。4寸
pDeviceInfo->RGBOutMode = DISP_16BIT_RGB565_P;
                pDeviceInfo->uiWidth = 800;
                pDeviceInfo->uiHeight = 600;
                pDeviceInfo->VBPD_Value = 25;
                pDeviceInfo->VFPD_Value = 12;
                pDeviceInfo->VSPW_Value = 4;
                pDeviceInfo->HBPD_Value = 47;
                pDeviceInfo->HFPD_Value = 15;
                pDeviceInfo->HSPW_Value = 95;
                pDeviceInfo->VCLK_Polarity = IVCLK_FALL_EDGE;
                pDeviceInfo->HSYNC_Polarity = IHSYNC_LOW_ACTIVE;
                pDeviceInfo->VSYNC_Polarity = IVSYNC_LOW_ACTIVE;
                pDeviceInfo->VDEN_Polarity = IVDEN_HIGH_ACTIVE;
                pDeviceInfo->PNR_Mode = PNRMODE_RGB_P;
                pDeviceInfo->VCLK_Source = CLKSEL_F_HCLK;//CLKSEL_F_LCDCLK;
                pDeviceInfo->VCLK_Direction = CLKDIR_DIVIDED;
                pDeviceInfo->Frame_Rate = 60;
                break;
输出60帧频率应该可以了;
我想可能是硬件电路输出电压不稳?请问大哥们有啥高见
问题2:
还是10.4寸屏6410,我自己编了生成一个EBOOT、STEPLDR、和NK;
当我在下载映像的时候出现问题:开始图像和进度条都正确显示正常;当在加载NK,系统起来进入桌面的时候,花屏了,什么也看不到;但是此时串口输出信息正常!我通过WinCE录屏软件工具也可以看到系统桌面,但是LCD却是花屏!
请问大哥们有什么高见

网友:
是WINCE下面的LCD驱动有问题吧,既然EBOOT下都可以那就按EBOOT的改啊

网友:
我想CE6.0和5.0应该是不一样的吧~EBOOT中调用的就是驱动下面的配置吧,2440的CE5.0是分开的

网友:
你用的那个的板子?我用友坚的板子VGA输出时候就有这种波纹,不过刷新在85,而且他的端口供电不足,拔掉usb口的连线,屏就花了,不知道 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

网友:
LCD驱动有问题。。
时序没算好!!!
对着LCD 的datasheet把pDeviceInfo重新填一填!

网友:
另外有水波汶一般都是电流太小或电压的问题!
你的用的电源是12V几安的?

网友:
水波汶是由于我的TCON板有问题输出电压不稳~~换了个就好了~第2个问题时序我还没算过~这个时序是SHARP10.4屏幕对应的时序(我的屏不是夏普的),;我用SHARP的NK是可以用的,所以我就把它的时序先搬到我的驱动里,编译了下,结果出现问题1;有点懒。

我想EBOOT起来显示正确(LOGO,进度条),那时序应该没问题了哦。。。。,这个观点,请指点下

网友:
我在用UT-6410的板子也有半边屏闪烁的情况啊,LZ用的是那个版本的BSP包啊?我用的是V0.79的.

网友A:
我用的是三星的6410BSP,我现在已经有思路了~呵呵~明天实践好了,再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三星的6410BSP,我现在已经有思路了~呵呵~明天实践好了,再来看看

我怀疑你的那几个参数要修改一下,我改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的参数是这样的

pDeviceInfo->RGBOutMode = DISP_16BIT_RGB565_P;
    pDeviceInfo->uiWidth = 800;
    pDeviceInfo->uiHeight = 480;
    pDeviceInfo->VBPD_Value = 29;
    pDeviceInfo->VFPD_Value = 13;
    pDeviceInfo->VSPW_Value = 3;
    pDeviceInfo->HBPD_Value = 40;
    pDeviceInfo->HFPD_Value = 40;
    pDeviceInfo->HSPW_Value = 48;
    pDeviceInfo->VCLK_Polarity = IVCLK_FALL_EDGE;
    pDeviceInfo->HSYNC_Polarity = IHSYNC_LOW_ACTIVE;
    pDeviceInfo->VSYNC_Polarity = IVSYNC_LOW_ACTIVE;
    pDeviceInfo->VDEN_Polarity = IVDEN_HIGH_ACTIVE;
    pDeviceInfo->PNR_Mode = PNRMODE_RGB_P;
    pDeviceInfo->VCLK_Source = CLKSEL_F_LCDCLK;
    pDeviceInfo->VCLK_Direction = CLKDIR_DIVIDED;
    pDeviceInfo->Frame_Rate = 60;
    break;

网友:
1,我还是认为如果我的时序不对,那么我在加载EBOOT的时候就应该出现屏幕显示花屏问题;
2,但问题是我现在EBOOT起来,LOGO和进度条显示都OK,进入了KERNEL后,出现花屏,这个现象和NK不匹配是一样的现象(即如果我用3.5屏幕的EBOOT,而NK确用的是7寸);
3,我现在没板子,我也只能想想可能性,我觉得最大可能是我的NK起来后重新加载LCD驱动时候出现问题!
那既然我在EBOOT阶段显示正常,说明我的LCD配置没有问题. 那么问题就只有1个可能性:加载KERNEL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重新加载LCD驱动显示.

这只是我的推测啊~不对的地方,请指点哦~

网友:
顺便问下。现在屏显示的是16位的,改成24位要改动些什么?那位搞过留下笔记!

网友:
明天我回去看看~~~呵呵~也许我在加10.4寸LCD驱动的时候哪里错了~呵呵~

网友:
16位变24位,那我没改过,我说说我的理解吧:1,首先你LCD屏幕有16为显示和24位显示等等,选择24位显示,首先你的硬件电路借口满足要求;
2,然后可以根据一般WINCE LCD驱动一样,1,选择24位显示模式;2,配置LCD控制寄存器,时序啊等等;

应该差不多的吧~呵呵~

同志们,先解决我的问题拉拉~呵呵~

网友:
OK 我已经全部搞定了~
1,对于水平波纹,这个很可能是LCD背板输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可以用示波器查看下;
2,如果时序不对,那么在EBOOT阶段就会出现花屏等现象,WINCE5.0中,LCD时序是在Kernel\0al/init.c和EBOOT中的MAIN.C中两部分都有的;而在WINCE6.0中,结构不同了~但思想还是一致的;

我的错误在与我昨晚分析的一样~我在S3C6410_DISP.CPP中没有添加我的10.4寸的LCD类型,所以系统进入KERNEL后,肯定花屏了!
呵呵~~~~~有点不好意思~犯了个这么傻的错误。

网友:
祝贺一下,这么快就定位出错误,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