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移植6.0bsp时的kitl编译

楼主:
想把5.0的bsp移植到6.0,除了kitl,其他目录都编译通过了,
在整kitl时,发现了个问题,如下~~~
这个是kitl目录下的source文件
TARGETNAME=KITL
TARGETTYPE=DYNLINK
DLLENTRY=KitlDllMain
DEFFILE=
NOLIBC=1
SOURCES=
TARGET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KitlCore.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OEMMain.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DEPPATH)\nkstub.lib

编译后的错误提示是:
BUILD: [01:0000000041:ERRORE] KitlCore.lib(ethdb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042:ERRORE] KitlCore.lib(edbgpro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043:ERRORE] KitlCore.lib(time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044:ERRORE] OEMMain.lib(oemgloba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dpCurSettings
BUILD: [01:0000000045:ERRORE] KitlCore.lib(ethdb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trcmp referenced in function ChkDfltSvc
BUILD: [01:0000000046:ERRORE] KitlCore.lib(edbgpro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trcmp
BUILD: [01:0000000047:ERRORE] KitlCore.lib(ethdbg.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trcpy referenced in function DoRegisterClient
BUILD: [01:0000000048:ERRORE] KitlCore.lib(edbgpro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trcpy

……

我在\PRIVATE\WINCEOS\COREOS\NK 目录下找到了 kitl、nkstub和oemmain 3个目录,是它们生成上面3个lib的。
可wince600 默认的\PRIVATE\WINCEOS\COREOS\ 是excluded from build的,
然后我就费解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kitl的source文件中,“source = ” ,后面不跟c文件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也想做移植工作,从5.0到6.0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说的问题,我在goooleman的博客中看见过,建议你去看看!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9/06/18/4278646.aspx
参考一下吧!

网友:
我是参考PB文档,ztg0021和googleman的帖移植的,
ztg0021的帖链接: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12006
然后遇到问题就不停的Google……
display驱动我是拷贝现成移植好的,errors太多不会改, - -!

回到我的问题,
Googleman的帖我也看了,他的kitl是从6410的bsp移植来的,我试过,貌似不行。。
其他大侠们来指点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