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S2008,如何调用文件来操作。

楼主:
我用vs2008进行wince编程,想通过程序访问一个文件,并读取文件的内容,但是我把文件放在项目的DEBUG目录以及虚拟pocket pc的根目录下,老是出现错误,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哪个环节弄错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源文本文件:
1,校长,张三明
2,主任,刘自凡
相关代码:

void Ct1Dlg::OnBnClickedButton1()

{

char str[40], substr[3]=",", A[5], B[11], C[21];
int a[2], b = 0, i, j, k;
FILE *fp;
fp = fopen("1.txt", "r");
while(!feof(fp))
{
fscanf(fp, "%s", str);
//找“,”的位置,由数组a记录
b = 0;
for(i = 0; str; i++)
for(j=i, k=0; substr[k] == str[j]; k++, j++)
if(substr[k+1] == '\0')
{
  a[b++] = i;
  break;
}
//获取A、B、C
for(j = 0, i = 0; j < a[0]; j++, i++) A = str[j]; A = '\0';
for(j = a[0]+2, i = 0; j < a[1]; j++, i++) B = str[j]; B = '\0';
for(j = a[1]+2, i = 0; str[j]; j++, i++) C = str[j]; C = '\0';
//输出
//printf("%s\t%s\t%s\n", A, B, C);00.

}
fclose(fp);

CString xx;
xx=str;

SetDlgItemText(IDC_EDIT1,xx);

}

网友A:
请问,是什么错误呢?

网友:
CE下必须使用全路径,因为CE没有当前目录这个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什么错误呢?

出现对话框提示:Unhandled exception at 0x03fa8b30 in t1.exe: 0xC0000005: 读取位置 0x0000004c 时发生访问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