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3530 BSP中的Display驱动

楼主:
板子是OMAP3530,BSP是从网上下的TI_EVM_3530,BSP中Device Drivers中的VGA Linear Framebuffer只支持x86的cpu,请问我要想添加这个组件的话该怎么办?必须要自己写一个能支持arm的vga驱动吗?我装vs2005的时候只选了ARMV4I,是不是再装上x86部分就能用这个VGA Linear Framebuffer呢?

网友A:
我觉得vga显示驱动是wince里面自带的,而lcd驱动是要自己板子有bsp包里自己写的。我在s3c2410里是怎么实现的,不知道OMAP3530是怎么样弄。我帮你顶一下 希望高手来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vga显示驱动是wince里面自带的,而lcd驱动是要自己板子有bsp包里自己写的。我在s3c2410里是怎么实现的,不知道OMAP3530是怎么样弄。我帮你顶一下 希望高手来解决啊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你知道怎么样对一个已经定制好的NK.bin进行修改吗(本来只显示英文想改为显示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vga显示驱动是wince里面自带的,而lcd驱动是要自己板子有bsp包里自己写的。我在s3c2410里是怎么实现的,不知道OMAP3530是怎么样弄。我帮你顶一下 希望高手来解决啊
谢谢你的回答,请问你知道怎么样对一个已经定制好的NK.bin进行修改吗(本来只显示英文想改为显示中文)?

定制一个中文的内核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