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wince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是第一次来到eeworld,有各问题困惑了我很久,希望大家帮忙解答一下,我是在AT91SAM9260的板子上面跑wince系统的,AT91SAM9260内部有个硬件看门狗定时器,我在OAK层的watchdong目录下看到了看门狗的初始化程序,已经开启它了:
pfnOEMRefreshWatchDog = OEMRefreshWatchDog;”
因为这个这个进程一直在喂狗,使用没能监视我的应用程序任务,所以我想把这个喂狗的线程杀掉,自己再建立一个线程来喂狗,但是系统起来以后的这个喂狗线程号或是线程名是多少呢?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

网友:
还是从代码入手比较好一些

不想要杀掉再建立,直接将系统喂狗的代码换成你的代码

网友:
谢谢91program兄的解答,AT91SAM9260的内置看门狗定时器模式寄存器只能进行一次编程,如果我在OAK的初始化程序里禁用看门狗的话后面就不能开启了,所以我想让他先开启,然后在我的应用程序的线程里把它已经启动的喂狗线程换成我自己的线程来喂狗。

网友A:
如果从开启,到你的程序第一次喂狗,狗狗没有复位,也就可以考虑在你的程序中喂狗。

网友:
恩,这方法不错,就怕启动程序太慢。我也是在网上看过介绍杀掉线程的方法,好处还是在我需要监控程序时才杀掉它,不过AT91SAM9260最长定时可以到16s,用你的方法应该够用了,不知道那位仁兄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从开启,到你的程序第一次喂狗,狗狗没有复位,也就可以考虑在你的程序中喂狗。

谢谢91program的指导,其实就这么做就可以了,系统一启动完成后第一各进程我就用来喂狗,等到后面我要用来监控其他程序时把我那个喂狗的进程杀了,在重新建立一个喂狗的线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