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区域改小了,想把触屏调准,有问题了

楼主:
我LCD用的是480*272的,ARM2450,现在我把Display.h里分辨率等参数改了,把显示区域改成320*240大小的(如下图'0'区域),改后触屏不准了,我任务是要把它调准。于是稍微看了一下触屏的驱动程序,没研究的很透。

000000000000000000               1
000000000000000000               1
000000000000000000     黑色      1
000000000000000000               1
000000000000000000               1
1                                1
1                                1
1      黑色            黑色      1
1                                1

我想问一下要在这种情况下把触屏调准,应该修改哪个部分呢?
我想因为触摸屏获得触点坐标后,要把它交给系统,然后系统判断触点对应显示区域的哪个部分。所以我觉得有两个部分可能要做修改:一个是触摸屏的驱动;一个是触点坐标与显示区域关联起来的那个程序(就是系统与触屏驱动联系的部分)。
至于具体改哪个地方的什么函数或者变量,本人还是不太清楚,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WinCE系统启动后不是有个五点坐标校正吗?重新做一次五点校正。

网友:
我的咋没有五点坐标校正呢?怎样让系统每次开机出现‘五点坐标校正’的操作??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看你的注册表,里面CalibrationData这个选项下面的五个数据,直接修改了就可以。
可以按比例来修改,先找出你的触摸屏的方向,然后按你修改后的分辨率和修改前的分辨率的比值来计算。

网友:
1. Control Panel - Stylus - Calibration - Recalibrate.

2. 校正完後, 将 registry
[HKEY_LOCAL_MACHINE\HARDWARE\DEVICEMAP\TOUCH]
    "CalibrationData"="519,532 229,246 233,799 806,800 794,245"
的值记录下来, 将 platform.reg 中相对应的项目修改.

3. 重新 build 出 IMAGE 後, 即是新的 panel 的 touch 值.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经常干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