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044和MAX7033

楼主:
有谁用过这两个芯片?
MAX7044的DATA脚通过MCU输入的数据是什么?假如从DATA脚输入一些二进制数,那么发射时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MAX7033的DATAOUT脚输出后接到MCU,MCU如何解析这串数据呢?或者说收到的是什么?
看了手册,在DATA这块讲的不多,

正在做无线收发器,感觉很多不懂...

网友:
建议楼主好好看看:
基于MAX7044/7033的无线收发电路
http://tech.ddvip.com/2008/07/121739078549448.html
http://www.buaapress.com.cn/mes/htm/magazine_view.asp?id=1608

这两篇文章都写得很不错,值得好好看下,看完后,相信楼主对应MAX7044/7033作为无线发送与接收的射频原理和设计应该能弄明白。

至于楼主所提的问题,强烈建议好好看看:通讯原理,看看ASK,以及OOK的原理。
楼主弄明白ASK和OOK,就会知道他们的DATA是什么数据,以及对应的作用,怎么实现相关通讯的编解码。

这样楼主就会弄明白MAX7044/7033的无线 通讯的相关知识啦。

网友:
AsK: 幅移键控ASK (Amplitude Shift Keying)
  ASK指的是振幅键控方式。这种调制方式是根据信号的不同,调节正弦波的幅度。
  幅度键控可以通过乘法器和开关电路来实现。载波在数字信号1或0的控制下通或断,在信号为1的状态载波接通,此时传输信道上有载波出现;在信号为0的状态下,载波被关断,此时传输信道上无载波传送。那么在接收端我们就可以根据载波的有无还原出数字信号的1和0。对于二进制幅度键控信号的频带宽度为二进制基带信号宽度的两倍。
  幅移键控法(ASK)的载波幅度是随着调制信号而变化的, 其最简单的形式是,载波在二进制调制信号控制下通断, 此时又可称作开关键控法(OOK)。 多电平MASK调制方式是一种比较高效的传输方式,但由于它的抗噪声能力较差,尤其是抗衰落的能力不强,因而一般只适宜在恒参信道下采用。

上面只是一段很简洁的ASK原理,楼主自己在搜索下吧。再自己研究下,就会弄明白的。
另外上面笔误,不是“通讯”,而是“通信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