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有人在6410上移植过ucos吗?

楼主(2009-10-14):
有人在6410上移植过ucos吗?
使用stepstone,如何将booterload和ucos整合在一起。
如何
ucos

网友A:
用6410跑UCOS,用NOR FLASH就行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stepstone搞好麻烦的。

网友C:
稍微糊涂了点,假如不使用stepstone,那么也就是说要在nor flash里模仿irom的行为去初始化6410的启动,之后再加载os。如何去写这个部分的代码?用irom的code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