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ZC_CONTEXT

楼主:
Send Feedback on this topic to the authors
Developing a Device Driver > Windows CE Drivers > Network Drivers > Network Driver Reference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Reference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Structures
This structure stores all the global service options that can be customized.
Note Any timer member that is set to 0xffffffff is automatically replaced with default value. Default values are defined in Wzcsapi.h.
typedef struct _wzc_context_t
{
DWORD dwFlags;
DWORD tmTr;
DWORD tmTc;
DWORD tmTp;
DWORD tmTf;
DWORD tmTd;
} WZC_CONTEXT, *PWZC_CONTEXT;
Members
dwFlags
Context control flags.
Note This member is not used in Windows CE. The application must call the WZCQueryContext function to get the initial value, and then set the new value by calling the WZCSetContext fun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WZC_CONTEXT_CTL_TIMER flags described in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Constants.
tmTr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until a rescan operation completes.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R (0x00000bb8). If this value is set to 0, WZCSVC does not issue an OID_802_11_BSSID_LIST_SCAN request to the underlying driver but rely exclusively on the list of BSSIDs cached by the driver.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ched BSSID values, see OID_802_11_BSSID_LIST.
tmTc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to retry a valid configuration.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C (0x70000000).
tmTp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to expect a media connect for a selected configuration.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P (0x000007d0).
tmTf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to recover from a failed configuration.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F (0x0000ea60).
tmTd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to wait before State Soft Reset (SSr) processing.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F (0x00001388).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2 and later.
Header: Wzcsapi.h.
详情回复

网友(2009-12-10):
WCHAR *szHelp[] = {
L"tmTr Scan time out.\n"
L" WZC requests BSSID scan to the miniport driver then waits for 'tmTr'\n",
L" until wireless miniport finishes scanning.\n",
L" default = 3 sec (3000 ms)\n",
L"tmTp Association time out.\n",
L" WZC requests wifi adapter to associate to the given SSID.\n",
L" If wifi adapter does not finish association within time 'tmTp',\n",
L" WZC tries next SSID in the [Preferred Networks].\n",
L" default = 2 sec (2000 ms)\n",
L"tmTc Periodic scan when connected.\n",
L" The scanning requires channel switching on wireless card.\n",
L" in order to listen beaconing packets on all channels.\n",
L" The channel switching is not preferable when STA is in connected-state\n",
L" since wireless packets transfer is blocked during the scanning.\n",
L" This timer is set to possible maximum value INFINITE by default.\n",
L" default = INFINITE (0x70000000=1879048192)\n",
L"tmTf Periodic scan when disconnected.\n",
L" This is the interval that WZC sends scanning requests\n",
L" to find connection candidate SSIDs given by [Preferred Networks].\n",
L" default = 1 min (60000 ms)\n",
L"\n",
L"usage:\n",
L"wzctool -set -tmtr 1000\n",
L" set 'tmTr' timer to 1000 mili-second\n",
L"wzctool -set -tmtr 1000 -tmtf 2000\n",
L" set 'tmTr' = 1000 mili-second, 'tmTf' = 2000 mili-second\n",
L"wzctool -set -tmtr 0\n",
L" will set back to the default value.\n",
L"wzctool -set -tmtr -1\n",
L" will set to INFINITE number.\n",
L"\n",
};
WZC_CONTEXT
Send Feedback on this topic to the authors
Developing a Device Driver > Windows CE Drivers > Network Drivers > Network Driver Reference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Reference >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Structures
This structure stores all the global service options that can be customized.
Note Any timer member that is set to 0xffffffff is automatically replaced with default value. Default values are defined in Wzcsapi.h.
typedef struct _wzc_context_t
{
DWORD dwFlags;
DWORD tmTr;
DWORD tmTc;
DWORD tmTp;
DWORD tmTf;
DWORD tmTd;
} WZC_CONTEXT, *PWZC_CONTEXT;
Members
dwFlags
Context control flags.
Note This member is not used in Windows CE. The application must call the WZCQueryContext function to get the initial value, and then set the new value by calling the WZCSetContext func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WZC_CONTEXT_CTL_TIMER flags described in Automatic Configuration Constants.
tmTr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until a rescan operation completes.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R (0x00000bb8). If this value is set to 0, WZCSVC does not issue an OID_802_11_BSSID_LIST_SCAN request to the underlying driver but rely exclusively on the list of BSSIDs cached by the driver.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ached BSSID values, see OID_802_11_BSSID_LIST.
tmTc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to retry a valid configuration.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C (0x70000000).
tmTp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to expect a media connect for a selected configuration.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P (0x000007d0).
tmTf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to recover from a failed configuration.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F (0x0000ea60).
tmTd
Timeout value in milliseconds to wait before State Soft Reset (SSr) processing. Default value is TMMS_DEFAULT_TF (0x00001388).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2 and later.
Header: Wzcsapi.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