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s2005下安装SDK

楼主(2009-10-22):
在vs2005下安装SDK
我用pb5.0生成了一个sdk,想将这个sdk安装到vs2005中,我的vs2005在d盘下的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文件夹,应该怎么样安装啊,求助
安装
sdk
Microsoft

网友A:
直接按就是了

网友B:
对安装目录没有要求,直接安装,VS2005应该是通过注册表来判断SDK 的

网友C:
SDK是msi文件,可以直接双击安装。完成以后,VS2005可以侦测到的。

网友D(2010-02-23):
想问一下6.0的SDK安装了后,怎么VS2005还是侦查不了的?是不是需要装PB6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