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NandFlash

楼主:
通过FormatVolumeEx,以FAT32格式化NandFlash后,从SD卡复制文件到格式化的分区中。但是最后对注册表的写操作,在关机重启之前,都存在。一旦关机重启,注册表写操作的数据全部丢失,不知为什么?

网友:
要实现HIVE注册表

网友:
实现HIVE注册表,且关机前执行一次保存注册表的操作。

网友:
需要实现HIVE注册表

网友:
写不了注表,如果说你已经实现了HIVE的话,有可能是文件系统破坏了。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8g08的MLC经常出现注册表文件破坏就不能再进行操作了。

网友:
首先应该确定你的注册表类型,应该为Hive-Based Registry类型。然后可以参考楼上的,呵呵…

网友A:
注册表是Hive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是Hive类型。

你确认已经是HIVE Base Registry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注册表是Hive类型。

你确认已经是HIVE Base Registry了?

请有点建设性,好不好。人家已经确认了,还在那里质疑?说点有用的。

网友:
会不会是 你的flash 就没写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