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烧写nk.nb0到nandflash后启动失败的问题

楼主:
用PB将这个工程编译的nk.bin烧到板子上能正常启动,然后我就在config.bib里添加这三行:
ROMSTART=80067000
ROMWIDTH=32
ROMSIZE=00b00000

编译后生成的nk.nb0有12M(nk.bin是10M),用SAMBA烧到nandflash后启动系统,老卡死在这一句:
Launching windows CE image by jumping at address 0x20068000

原先正常启动nk.bin时EBOOT的相关配置如下:
Physical Start Address : (0x80067000)
Starting ip : (0x80068000)
Total ROM size : (0xa028a4)

我烧完nk.nb0后更改为:
Physical Start Address : (0x80067000)
Starting ip : (0x80068000)
Total ROM size : (0xb00000)

感觉都没问题了,但老是不成功,试过经nk.nb0改到16M也没用,大家指点一下~~

完整的config.bib如下:
MEMORY

;   Name     Start     Size      Type
;   -------  --------  --------  ----
    BLDR     80000000  00058000  RESERVED
    DRVGLOB  80058000  00001000  RESERVED
    EMACBUF  80059000  0000E000  RESERVED
    NK       80067000  01000000  RAMIMAGE
    RAM      81067000  02EA7000  RAM      ; 47.56 MB

CONFIG

    AUTOSIZE=ON
    KERNELFIXUPS=ON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N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 @CESYSGEN IF NK_NKNOCOMP
   COMPRESSION=OFF
; @CESYSGEN ENDIF NK_NKNOCOMP

IF IMGPROFILER
    PROFILE=ON
ELSE
    PROFILE=OFF
ENDIF

; ROMFLAGS is a bitmask of options for the kernel
;   ROMFLAGS    0x0001      Disallow Paging
;   ROMFLAGS    0x0002      Not all KMode
;   ROMFLAGS    0x0010      Trust Module only

IF IMGTRUSTROMONLY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12
    ELSE
       ROMFLAGS=10
    ENDIF
ELSE
    IF IMGNOTALLKMODE
       ROMFLAGS=02
    ELSE
       ROMFLAGS=00
    ENDIF
ENDIF

FSRAMPERCENT=0x40404040

ROMSTART=80067000
ROMWIDTH=32
ROMSIZE=00b00000

网友:
你可以在跳转之前读取一下要跳转的地址数据,打印几个字节,看看与NB0的是否一致,最好是看看NB0都哪里有数据,多读取相应地址数据看看。

网友:
恩,谢谢楼上的,我打印那个地址的值看看

网友:
额,我打印了0x20068000开始的50个地址数据,都是0x2048,估计是下载的地址不对

网友:
查找原因并用此方式继续检查是否正确吧。

网友A:
会不会是在上NK的时候 物理地址错误 ?

网友:
我打印了0x20068000开始的50个地址数据,都是0x2048???
NK的问题。
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B:
没有仔细看你的bib,但是有一个地方好像有问题:
ROMSIZE=00b00000和NK      80067000  01000000  RAMIMAGE 两者大小没有对应上

网友C:
确认下你下载的是.bin还是.nb0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仔细看你的bib,但是有一个地方好像有问题:
ROMSIZE=00b00000和NK? ? ? 80067000? 01000000? RAMIMAGE 两者大小没有对应上

我试过ROMSIZE=1000000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下你下载的是.bin还是.nb0呀??

谢谢,我下的是.nb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在上NK的时候 物理地址错误 ?

我也觉得,所以正好学习一下Bootloader

网友:
首先要保证你跳转到的那个位置的数据与NB0的数据一致才行,
前边几个字节:B0 C2 00 EA 00 00 00 00  之类的数据首先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