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鼠标驱设备上传数据及过滤驱动问题

楼主:
各位大大,
我想开发一款特殊鼠标,除了标准的鼠标数据外,还要另外携带一批数据上传,供PC端驱动处理,这些要上传的数据,是否可以直接放在标准鼠标数据后通过同一端点上传?这样在PC端没有装驱动的情况下,鼠标还能用吧?

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端点1上传鼠标数据,端点2上传其它?

还有,这样的鼠标,是否还能用中断方式上传数据?

第一次做,问题有点多,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先友情帮顶下,下午再好好看下、

网友:
这样的鼠标,通常HID report传送鼠标数据的话鼠标应该是可以用的,至于用其它端点传数据,应该是需要在PC端安装一个驱动,或者是有专门的AP去读取

网友A:
楼上的方案可行吗?你键盘的驱动占着那个端口呢,你的驱动怎么读又怎么提信息,感觉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案可行吗?你键盘的驱动占着那个端口呢,你的驱动怎么读又怎么提信息,感觉有问题。

使用AP直接去读取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采用其它的端口上传,则用什么协议什么方式都可以自便。

网友:
一个鼠标能同时包含hid驱动是blk 驱动能吗?
怀疑中。。。。

网友:
很困惑,怎么把这些数据传上去,
原以为改改报告描述符,直接将数据放在正常的鼠标数据后一起上传就可以了,想简单了。。。

网友:
引用楼主:
……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端点1上传鼠标数据,端点2上传其它?

这个似乎可行。在PCM2902里面就是这样的。windows会找到一个USB HID与USB Codec。

网友: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同一个端点上传的,加一个用户页就可以了
也可以通过其他端点上传,驱动去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