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开发求助(40分在线等,解决速度散分)

楼主:
小弟现在正在做一个GPS导航的项目,用的是GR-89的模块。自己先在PC机上写了一个接受程序,发现能正常接受GPS发过来的信息。四条语句都能就收到(GLL语句出厂默认被关闭)。现在想写一个控制程序,通过写控制报文来对GPS的工作模式进行控制。可是不管怎么写命令就是没反应。
比如我想设置模块串口的工作方式是 波特率:9600  NMEA协议 数据位:8位  无奇偶校验 一位停止位。那么报文应该是$PSRF100,1,9600,8,1,0*\r\n
可是不管我怎么写模块就是没反应,还是出厂预设的4800。。。。。。不管怎么改就是没反应。我是用C写的发送和接受程序。接受用的是ReadFile(hPort,msg,n_msg,&n_in,NULL);发送程序也就是发命令程序用的是WriteFile(hPort,ord,n_msg,&n_out,NULL);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命令格式不对。自我感觉程序没错,因为我用那个程序能向我的51单片机开发板里写信息。而且我用串行调试助手向GPS模块里面写命令也不行。问题到底出哪了,程序不对、命令字格式不对还是协议不对????? 还有我想问的就是GPS输出数据用的是NMEA 0831协议那么输入也就是向里面写数据用的是什么协议啊还是NMEA协议么,那个Sirf二位元编码是什么东西。 注:我向模块写命令字的方法就是把上面的报文作为一段字符串通过RS232接口直接写进去的。是不是不能这样写啊。如果不能得话那又要怎么写才行,那位高手速度解惑一下啊,小弟不甚感激。问题急待解决,在线等。。。。。。。。。。。。。。

网友:
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

网友:
使用assic吗发一下!试试

网友:
命令的最后的校验位是正确的吗?如果不正确是不会起作用的,用现在有的串口调试助手试下吧,排除你程序可能存在的问题。

网友:
$PSRF100,1,9600,8,1,0*后边要加校验位的吧?

网友:
你用的这个是sirf的NMEA命令。跟NMEA格式一样的,要校验码。传输的是按照char字符的形式。
sirf还有一个binary的控制模式。传输的是hex数据。控制的内容更多一些。如果需要进入binary mode还需要通过NMEA 命令转成binary 模式。

调模块,楼主先可以在PC上面先用串口工具试试。即可最后要加回车的。
$PSRF100,1,9600,8,1,0*0D<回车>

网友:
楼上的基本正解;

如果实在不行,楼主直接联系GR-89的模块的厂家的技术支持,确认下,应该就OK

找技术支持,不一定非要找原厂,可以找一些比较可以的代理商,咨询这些代理商的FE也不错。

网友:
已近解决了就是校验和和回车换行的问题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