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超声波发射电路中地线出现振荡问题,寻求高手解决
LQ77630
LQ77630

网友A(2009-12-09):
关于超声波发射电路中地线出现振荡问题,寻求高手解决
我最近做个超声波检测电路
但在超声波的发射电路中出现了问题
我是参考http://www.vipcn.com/dianzijixie/ceshiceliang/328968_2.html
这个发射电路,但我用的是IRF840这个场效应管
R1为10K,C为0.01U,其他的都一样
加入200V的高压时
用示波器观察地线的时候,出现振荡波(幅值有8V左右,很大),这个该怎么处理
超声波
示波器

网友B:
没做过超声波.从常规角度问一下:
示波器负极与正极测试点位置?地线多粗?
按理说电流很小(<=20mA),如果地线处理好不应该出现这么大振荡.

网友C:
我示波器的负极接的是DG,而这边的信号地接的是AG,AG和DG我用0欧电阻相连。
那边200V的直流电压输入的电流时小于20mA的
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地线的信号被振荡起来了

网友D:
单从描述不好判断具体原因,应该是共地不好的问题,建议做这样的检查:
1.量一下示波器探头测试点(模拟地)到示波器地(数字地)之间的电阻,看看电阻值多大,最好是万用表能显示0.000。如果电阻值比较明显加强接地,留意地线加强连接位置应该选离0欧电阻远的地方。
2.检查一下地线和信号传输线的步线情况,尽量别相互平行,否则容易产生感应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