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的iic通信问题

楼主(2010-01-11):
pic单片机的iic通信问题
请教,有会pic16f7x系列单片机的iic通信,其中pic做从机与上位机进行数据的收发.应该怎么编程?
通信
PIC

网友A:
我有pic16f877的代码,楼主晚上QQ:604914729,找我吧。
另外I2C通讯一般,都是用于与I2C总线的主机通讯。
一般几乎没有采用I2C与上位机(PC)进行通讯的,除非你在PC上还外挂I2C的设备,但是这个设备还是采用串口或者USB 与PC通讯。
所以楼主需要确认下,你的PIC应该是采用串口 与上位机通讯;而不是I2C。

网友B:
谢谢,是的,pic采用串口 与上位机通讯,而我所需要解决的是用pic单片机的iic模块功能与作为主机c8051这个单片机进行数据的收发传送.这一部分编程遇到了困难.望多多指教.

网友C:
首先你让C8051作为I2C总线的主机,需要对其i2c总线加上拉电阻。
另外编程的时候,你需要设置好从机PIC16F7X的首地址,彼此地址对应好。
另外你看下你的PIC的I2C总线功能模块需要配置为从机。

网友D:
恩 ,多谢,你qq一般什么时间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