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优龙BIOS,nand_boot_beg段分析!

楼主:
我对汇编不是很熟悉,看论坛里面有几个DX搞过这个,所以想请教下:

情况是:用AXD调试,bios可以起来!烧写到nandflash中后,就不可以了,所以就是nand_boot_beg段有问题了,
没有将nandflash中的代码搬到ram中去!
nand_boot_beg代码如下

nand_boot_beg

        mov        r5, #NFCONF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da                                                ;我要改的flash的ID是0xecda
        cmp        r5,        r0                                                                 ;
        beq        %F1;

        ldr        r0, =0xec73                        ;这里很不解,之前的是K9F1208,ID是0xec76,  但是原来的代码里面 判断的是0xec73和0xec75!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ro base addr

2
        ands        r0, r8, #0x3f                   ;原来是0x1f ,应该是0~31吧,现改为0x3f=61,
                                                                                                   ;ands作用:r0=r8&0x3f,并设置相应寄存器
        bne                %F3
        [color=#FF0000];bne 是不相等测跳到3,      这里是在判断  什么和什么 不相等?[/color]

        mov                r0, r8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64                          ;原来是#32
        bne                %F4
3
;no entry
        mov        r0, r8
        mov        r1, r9
        bl        ReadNandPage
        add        r9, r9, #2048                                ;        原来是512   ;每页的大小
        add        r8, r8, #1            ;指向下一页
4

        cmp        r8, #64                                           ;默认读的大小  64*2K
        bcc        %B2                                                    ;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ldr        r0, [r5,#4]
        orr        r0, r0, #0x2
        str        r0, [r5,#4]

;到了这里
        ldr        pc, =copy_proc_beg           ;这里肯定是进步到了,

        ;标号2、3、4代码段的执行逻辑是什么:
        ;我的分析:先读一块(ands        r0, r8, #0x3f   |bne                %F3                        和3段代码应该是实现读一块的代码),在判断是否是坏块        (mov                r0, r8 |        bl                CheckBadBlk)
        ;如果是则跳过这一块(        cmp                r0, #0 |        addne        r8, r8,#64 ),然后,跳到4块判断是否读完规定量数据,如果没有,再跳转到2块,循环.....

        ;【问题是:】现在从未进入3段代码,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平台:2440 K9F2G08 flash

网友:
上一周 弄KEIL ,一直没搞少,现在转到ADS了  ,果然好多了

网友:
ands        r0, r8, #0x3f
bne                %F3

是什么意思?
bne 是不相等测跳到3,      这里是在判断  什么和什么 不相等?

网友:
ands r0, r8, #0x3f
bne %F3
这个的意思是看 r8 是不是一个block的第一个扇区的地址
如果是的话,后多少位会是0
如果是一个block的第一个扇区就执行CheckBadBlk
如果不是的话就直接读数据

ReadNandPage
这个函数也要相应修改的,LZ看一下.

网友:
等下帮你看看,先玩玩先,嘿嘿

网友:
哈哈 !就知道你弄过! 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ands r0, r8, #0x3f
bne %F3
这个的意思是看 r8 是不是一个block的第一个扇区的地址
   就看作为页计数的r8是不是64的整数倍,如果是整数倍那么就是block的第一个扇区了,那么在3段代码执行后下一步执行什么,3段是读一页的操作吧!
如果是的话,后多少位会是0
如果是一个block的第一个扇区就执行CheckBadBlk
如果不是的话就直接读数据

ReadNandPage
这个函数也要相应修改的,LZ看一下.

ReadNandPage 如下

ReadNandPage
        mov                 r7,lr
        mov      r4,r1
        mov      r5,#NFCONF

        ldr      r1,[r5,#4]                ;NFChipEn()
        ldr      r2, =0xfffc
        and      r1, r1, r2
        orr      r1, r1, #1
        str      r1,[r5,#4]

        mov      r1,#0                        ;WrNFCmd(READCMD0)
        strb     r1,[r5,#8]         ;

;-->原数据
        ;strb     r1,[r5,#0xc]        ;WrNFAddr(0)
        ;strb     r0,[r5,#0xc]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WrNFAddr(addr>>8)
        ;strb     r1,[r5,#0xc]
        ;cmp      r6,#0                        ;if(NandAddr)
        ;movne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neb   r0,[r5,#0xc]
;<----

        strb     r1,[r5,#0xc]        ;0
        strb     r1,[r5,#0xc]        ;0

        strb     r0,[r5,#0xc]        ;WrNFAddr(addr)

        mov      r1,r0,lsr #8        ;
        strb     r1,[r5,#0xc]        ;WrNFAddr(addr>>8)

        mov    r0,r0,lsr #16        ;WrNFAddr(addr>>16)
        strb   r0,[r5,#0xc]

        mov      r1,#0x30
        strb     r1,[r5,#8]   ;WrNFCmd(READCMD0)

;        ldr      r0,[r5,#4]                ;InitEcc()
;        orr      r0,r0,#0x10
;        str      r0,[r5,#4]

wait
    ldr      r0,[r5,#0x20]
    and      r0,r0,#1
    cmp      r0,#1
    bne      wait

;        bl       WaitNandBusy        ;WaitNFBusy()

        mov      r0,#0                        ;for(i=0; i<2048 i++)    r0为通用寄存器,这里做循环计数
1
        ldrb     r1,[r5,#0x10]        ;buf[i] = RdNFDat()
        strb     r1,[r4,r0]

        add      r0,r0,#1
        bic      r0,r0,#0x10000
        cmp      r0,#0x800                ;cmp      r0,#0x200.....0x800=2048Bytes
        bcc      %B1      ;bcc 小于,则跳转

        ldr      r0,[r5,#4]                ;NFChipDs()
        orr      r0,r0,#0x2
        str      r0,[r5,#4]

        mov                 pc,r7

我的这个问题跟这个贴很像,但这个贴也没说明是什么问题,自己汇编有残像 所以高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ands r0, r8, #0x3f?
bne %F3

是什么意思?
bne 是不相等测跳到3,? ? ? 这里是在判断? 什么和什么 不相等?

这部分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前面的block不需要检测坏块的。

网友:
从来都没有进入代码段3
说明检测坏块的函数有问题,把所有的块都当成坏块了.
检测坏块还是有必要的,nandflash一般只保证第一个block不是坏块,后面的就难讲了.
你的boot肯定不止占了第一个block.

网友:
我还得仔细看看! 谢谢gooogleman 和Reallyu!

网友:
回gooogleman 和Reallyu:
    我的boot共40K,只占第一个blokc的前20个page,

ands r0, r8, #0x3f
bne %F3

   在刚开始r8为0,跟0x3f相与,结果为0,是不是eq有效,ne无效,所以先检查坏块?,还是刚开始就跳到3段了,
   bne %F3  在和什么比较 ?  标志位?

我得研究一下CheckBadBlk了,

网友:
判断 ands r0, r8, #0x3f  这个运算造成的标志位改变
一上来就先检查坏块,如果你的boot比一个block小,这一段是可以不要.

网友:
我终于懂了都乖自己的汇编功底不够,在这里再分析一下,请各位帮忙指正:

nand_boot_beg

    mov    r5, #NFCONF
    bl    ReadNandID
    mov    r6, #0
    ldr    r0, =0xecda
    cmp    r5,    r0                                 ;
    beq    %F1;

    ldr    r0, =0xec73
     cmp    r5, r0
    beq    %F1
    mov    r6, #1
1
    bl    ReadNandStatus
    mov    r8, #0
    ldr    r9, =ResetEntry  ;ro base addr

2
    ands    r0, r8, #0x3f
     bne        %F3
              [b]最先执行这里,bne  %F3 判断标志位是否改变,如果改变说明已经是当前块的首页了,那么就执行后面的 CheckBadBlk,反之,则跳到3段代码中,直接读取数据  因为我的bios远小于一个block得大小,所以,不用检测坏块,我把下面的代码屏蔽了,就可以直接进入3段,读代码,一直到规定的页数。就跳到  copy_proc_beg   中去[/b]
    ;mov        r0, r8
   ; bl        CheckBadBlk
    ;cmp        r0, #0
    ;addne    r8, r8,#64              ;原来是#32
   ; bne        %F4
3
;no entry
    mov    r0, r8
    mov    r1, r9
    bl    ReadNandPage
    add    r9, r9, #2048                ;    原来是512   ;每页的大小
    add    r8, r8, #1            ;指向下一页
4

    cmp    r8, #64                       ;默认读的大小  64*2K
    bcc    %B2                            ;

    mov    r5, #NFCONF            ;DsNandFlash
    ldr    r0, [r5,#4]
    orr    r0, r0, #0x2
    str    r0, [r5,#4]

;到了这里
    ldr    pc, =copy_proc_beg           ;这里肯定是进步到了,

网友:
郁闷又遇见坏块了!

网友:
这个事我滴判断是否是坏块的函数,贴上来帮分析下
static int CheckBadBlk(U32 addr)
{
        U8 dat;

        addr &= ~0x3f;

        NFChipEn();

        WrNFCmd(0x00);

        WrNFAddr(2048);        //第2049字节存放 标记信息
        WrNFAddr(2048>>8);

        WrNFAddr(addr);
        WrNFAddr(addr>>8);
        WrNFAddr(addr>>16);

        WaitNFBusy();

        WrNFCmd(0x30);

        dat = RdNFDat();
        dat=0xff;

        if(dat!=0xff)
        {
                return TRUE; //是坏块
        }

        NFChipDs();

        //return (dat!=0xff);
        return (FAL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