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内核函数遇到问题

楼主:
KeRaiseIrql(DISPATCH_LEVEL, &OldIrql);
        关闭写保护
            fun_addr = 0x90;    //fun_addr==内核中某个函数入口地址,测试看能不能写成功
        打开写保护
KeLowerIrql(OldIrql);

上面的代码修改自己写的驱动中的函数成功,
修改某些系统函数,只读错误蓝屏。

怎样解决这种问题,请高牛人指导一下

网友:
在双核下在一个cpu上提升至DPC级仍不能保证另一个不访问该地址,

即使在单核下,还会有中断会优先DPC。

网友:
引用楼主 cs100504 的回复:
KeRaiseIrql(DISPATCH_LEVEL, &OldIrql);
......
KeLowerIrql(OldIrql);

上面的代码修改自己写的驱动中的函数成功,
修改某些系统函数,只读错误蓝屏。

KeRaiseIrql之后,系统地IRQL提升了(好像是提到DISPATCH_LEVEL以上)。这个时候某些系统函数是不允许使用的。WDK里面会有很详细的说明。

你去看看调用的系统函数WDK说明,然后看看BSOD错误代码和对应信息是什么就明白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