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个串口问题

楼主(2009-04-18):
提个串口问题
为什么我的串口延长线接电脑上的RS232 接转换器不能用,但是不用延长线直接接主机串口就可以用了 我的线我检查了没问题,COM口也是好的,就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接个RS232Z转485 延长线就不能用了 请大家帮个忙 是怎么会事
转换器
电脑
主机

网友A:
既然是转换线,而不是延长线,那就检查转换线。
直接量信号,看看是不是正常将信号转成485信号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问题额 那个我换了台PC就可以用啊 说明线没问题啊 但是为什么我的这台不可以呢

网友C:
信号弱,延长485,别延长232,232的传输距离短,所以才有485的。

网友D:
PC单机问题那就是驱动能力,和抗扰能力不行。把线改短。

网友E(2009-05-31):
驱动能力不够,也许还有别的原因。

网友F:
如1楼所说,要区分“延长线”和“转换线”,如果用的是延长线,只有一个解释:232的距离本来就很短。如果是转换线,
说明转换部分有问题。
再者,你测量一下你电脑232接口的电压,是不是协议中规定的电平值。不同的电脑可能有差异,只要符合标准就行

网友G:
485协议和232协议是不同的,传输距离也是不同的,485的关键不同是“差分”传输,所以你“但是不用延长线直接接主机串口就可以用了”

网友H:
楼主该结帖了吧,
哈哈,
得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