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N与232之间通讯转换请教

楼主:
在构思一个方案,希望设计硬件带有一个CAN和232接口,CAN接口从网络中获取和发送数据,232将信息编码和解码与PC进行通讯,希望哪位高手能提供一点指导,谢谢!

网友:
用一个CAN的收发器接到单片机上,单片机读CAN的数据然后再从串口发送出去,我是这样想的,有什么难的?

网友:
采用带CAN功能的单片机  就OK,
目前PIC的18F系列的单片机都带CAN功能吧,一些ARM7也可以啊

这些单片机和ARM的参考设计里面就有相关设计。

网友:
也可以买周立功的模块,自己再仿做

网友:
带CAN功能的单片机很多,
选一个适合你的就可以了,
应该好做.

网友:
  Freescale 的 MS12系列带有CAN,这个单片机也有SCI口做串口发射。我现在想的是买一个CAN与RS232的转接口,这样直接实现了,且外围电路应该要简单很多了。

网友:
用ti cortex 2000 系列的吧!  刚完成的一个项目就是用2000系列的做的CAN项目 呵呵

网友:
如果项目急的话,找周立功买个模块吧。
因为串口pc端的程序想写好稳定估计都要琢磨一阵子。

网友:
STM32 现在很火  便宜的10多块钱   完全能实现你的要求  CAN uart

网友:
我跟着好好学学
我是个新人

网友:
这个我做过,SJA1000+At89S51 呵呵。
三个节点。这个关键是看懂can的传输数据格式即可,呵呵。

网友:
用 现成 的 产品 吧   很成熟的

请看 武汉鸿伟光电
E232CAN        RS-232/CanBus隔离转换器

网友:
前来偷看得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