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摄像头用在wince中

楼主(2010-03-16):
千兆网摄像头用在wince中
听说如果知道了网口摄像头的网络协议,就能读出摄像头的数据了,是这样的吗?
谁用过啊?我准备在wince中用。
wince
摄像头
数据
WindowCE

网友A:
理论上是这样,你只要知道了人家传来的数据是什么格式就可以按照格式把它给读出来。
但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还不清楚你的目的,你要做成什么产品,具体应用是什么?

网友B:
问问摄像头的供应商,具体使用的什么协议,用的什么芯片等,在WINCE端做相应的通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首先需要明确自己的需求?
对于摄像头 这方面具体需要实现哪些功能?具体的性能指标要求?
你对应的硬件平台为满足上述功能和性能是否可取?
再就是为了满足上述摄像头的功能和性能,你所能采取的设计方案,
此时就会分块到 摄像头这一模块的具体要求?
的确,当你知道网口摄像头的网络协议,你可以通过对应的协议格式,读出相关摄像头获取的图像数据,
此时就要求你的硬件平台 + 软件OS,以及应用,能处理好这些数据,完成具体的功能和性能。

网友D:
另外业内的摄像头 厂家的服务还不错。
很多模块厂家都可以提供WINCE 的驱动,
楼主如果决定做,就找对应摄像头的FE,多多要些资料。

网友E:
这个需要找到技术支持强悍的,呵呵。
我搞蓝牙的时候汗死了,就是厂家给的信息全是错的。晕死了。

网友F:
我找到的摄像头供应商都不wince驱动啊,楼上的知道哪家提供啊?
人家连网络协议都不愿意给。
我现在的项目是做仪器,用到摄像头,拍摄图象,分析图象,wince做。考虑用usb或千兆网摄像头。问题是很难找到提供驱动的。

网友G:
好的摄像头,确实很少提供驱动的,楼主 就问题技术支持,看他们从网口出来的数据格式就可以了,你要做的就是网口接收数据,分析数据!

网友H:
厂家的资料首先要确定正确性,最好有wince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