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很慢,提示CPL: Failed to load '\Windows\system.c ...

楼主(2010-05-07):
系统很慢,提示CPL: Failed to load '\Windows\system.cpl'
系统很慢,提示CPL: Failed to load '\Windows\system.cpl',有谁遇到过么?
windows
failed

网友A:
我遇到过,不过我的系统布慢。
楼主,系统慢有两种可能性
一、内存泄露。
二、有中断不停的产生
其他。
你试试在isr 打印物理中断号,看看有没有定时器以外的中断产生。

网友B:
这个关注一下,也遇到过系统很慢的情况,不知何原因

网友C:
我发现原因了,是由于我插上了USB线,与PC机联机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D:
一旦把USB线拔了,就不慢了,但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多支点阿

网友:
多谢各位大侠,先结了,转而讨论怎么解决USB联机导致
http://topic.eeworld.net/u/20100511/16/bb34ba2e-139c-4c07-969f-15a5fff30c8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