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RS模块怎么用ATD命令打不出电话?接电话是可以的.命令没有使用对?还是其它?老是返回ERROR.

楼主:
我的GPRS模块怎么用ATD命令打不出电话?接电话是可以的.命令没有使用对?还是其它?老是返回ERROR.

网友:
我是这样使用的---ATD13800138000-------返回ERROR

这样:ATD+8613800138000-------也还是返回ERROR

回车符我是没有少的.会不会是信号太弱了???

用at+csq查询信号强度为下面的值

+CSQ: 15,5

OK

网友:
有时候的错误码是ERROR:27,看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这样----atd624113800138000---返回ERROR
我这样----atd6241+8613800138000---返回+CME ERROR: 27

我的GPRS是SIMCOM300C!!!

网友:
GSM错误代码表(转)

网友:
CME ERROR's (GSM Equipment related codes)

Error         Description

CME ERROR: 0         Phone failure

CME ERROR: 1         No connection to phone

CME ERROR: 2         Phone adapter link reserved

CME ERROR: 3         Operation not allowed

CME ERROR: 4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E ERROR: 5         PH_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6         PH_F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7         PH_F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0         SIM not inserted

CME ERROR: 11         SIM PIN required

CME ERROR: 12         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3         SIM failure

CME ERROR: 14         SIM busy

CME ERROR: 15         SIM wrong

CME ERROR: 16         Incorrect password

CME ERROR: 17         SIM PIN2 required

CME ERROR: 18         SIM PUK2 required

CME ERROR: 20         Memory full

CME ERROR: 21         Invalid index

CME ERROR: 22         Not found

CME ERROR: 23         Memory failure

CME ERROR: 24         Text string too long

CME ERROR: 25         Invalid characters in text string

CME ERROR: 26         Dial string too long

CME ERROR: 27         Invalid characters in dial string

CME ERROR: 30         No network service

CME ERROR: 31         Network timeout

CME ERROR: 32         Network not allowed, emergency calls only

CME ERROR: 40         Network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1         Network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2         Network subset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3         Network subset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4         Service provider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5         Service provider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6         Corporate personalization PIN required

CME ERROR: 47         Corporate personalization PUK required

CME ERROR: 48         PH-SIM PUK required

CME ERROR: 100         Unknown error

CME ERROR: 103         Illegal MS

CME ERROR: 106         Illegal ME

CME ERROR: 107         GPRS services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1         PLMN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2         Location area not allowed

CME ERROR: 113         Roaming not allowed in this location area

CME ERROR: 126         Operation temporary not allowed

CME ERROR: 132         Service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E ERROR: 133         Requested service option not subscribed

CME ERROR: 134         Service option temporary out of order

CME ERROR: 148         Unspecified GPRS error

CME ERROR: 149         PDP authentication failure

CME ERROR: 150         Invalid mobile class

CME ERROR: 256         Operation temporarily not allowed

CME ERROR: 257         Call barred

CME ERROR: 258         Phone is busy

CME ERROR: 259         User abort

CME ERROR: 260         Invalid dial string

CME ERROR: 261         SS not executed

CME ERROR: 262         SIM Blocked

CME ERROR: 263         Invalid block

CME ERROR: 772         SIM powered down

CMS ERROR's (GSM Network related codes)

Error         Description

CMS ERROR: 1         Unassigned number

CMS ERROR: 8         Operator determined barring

CMS ERROR: 10         Call bared

CMS ERROR: 21         Short message transfer rejected

CMS ERROR: 27         Destination out of service

CMS ERROR: 28         Unindentified subscriber

CMS ERROR: 29         Facility rejected

CMS ERROR: 30         Unknown subscriber

CMS ERROR: 38         Network out of order

CMS ERROR: 41         Temporary failure

CMS ERROR: 42         Congestion

CMS ERROR: 47         Recources unavailable

CMS ERROR: 50         Requested facility not subscribed

CMS ERROR: 69         Requested facility not implemented

CMS ERROR: 81         Invalid short message transfer reference value

CMS ERROR: 95         Invalid message unspecified

CMS ERROR: 96         Invalid mandatory information

CMS ERROR: 97         Message type non existent or not implemented

CMS ERROR: 98         Message not compatible with short message protocol

CMS ERROR: 99         Information element non-existent or not implemente

CMS ERROR: 111         Protocol error, unspecified

CMS ERROR: 127         Internetworking , unspecified

CMS ERROR: 128         Telematic internetworking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29         Short message type 0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30         Cannot replace short message

CMS ERROR: 143         Unspecified TP-PID error

CMS ERROR: 144         Data code scheme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45         Message class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59         Unspecified TP-DCS error

CMS ERROR: 160         Command cannot be actioned

CMS ERROR: 161         Command unsupported

CMS ERROR: 175         Unspecified TP-Command error

CMS ERROR: 176         TPDU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92         SC busy

CMS ERROR: 193         No SC subscription

CMS ERROR: 194         SC System failure

CMS ERROR: 195         Invalid SME address

CMS ERROR: 196         Destination SME barred

CMS ERROR: 197         SM Rejected-Duplicate SM

CMS ERROR: 198         TP-VPF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199         TP-VP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208         D0 SIM SMS Storage full

CMS ERROR: 209         No SMS Storage capability in SIM

CMS ERROR: 210         Error in MS

CMS ERROR: 211         Memory capacity exceeded

CMS ERROR: 212         Sim application toolkit busy

CMS ERROR: 213         SIM data download error

CMS ERROR: 255         Unspecified error cause

CMS ERROR: 300         ME Failure

CMS ERROR: 301         SMS service of ME reserved

CMS ERROR: 302         Operation not allowed

CMS ERROR: 303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CMS ERROR: 304         Invalid PDU mode parameter

CMS ERROR: 305         Invalid Text mode parameter

CMS ERROR: 310         SIM not inserted

CMS ERROR: 311         SIM PIN required

CMS ERROR: 312         PH-SIM PIN required

CMS ERROR: 313         SIM failure

CMS ERROR: 314         SIM busy

CMS ERROR: 315         SIM wrong

CMS ERROR: 316         SIM PUK required

CMS ERROR: 317         SIM PIN2 required

CMS ERROR: 318         SIM PUK2 required

CMS ERROR: 320         Memory failure

CMS ERROR: 321         Invalid memory index

CMS ERROR: 322         Memory full

CMS ERROR: 330         SMSC address unknown

CMS ERROR: 331         No network service

CMS ERROR: 332         Network timeout

CMS ERROR: 340         No +CNMA expected

CMS ERROR: 500         Unknown error

CMS ERROR: 512         User abort

CMS ERROR: 513         Unable to store

CMS ERROR: 514         Invalid Status

CMS ERROR: 515         Device busy or Invalid Character in string

CMS ERROR: 516         Invalid length

CMS ERROR: 517         Invalid character in PDU

CMS ERROR: 518         Invalid parameter

CMS ERROR: 519         Invalid length or character

CMS ERROR: 520         Invalid character in text

CMS ERROR: 521         Timer expired

CMS ERROR: 522         Operation temporary not allowed

CMS ERROR: 532         SIM not ready

CMS ERROR: 534         Cell Broadcast error unknown

CMS ERROR: 535         Protocol stack busy

网友:
CME ERROR: 27 Invalid characters in dial string

这个错误还真想不明白???没有非法字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ATD13800138000;

要加这个";"符号???

网友:
ATD13800138000;
要加分号,并且拔打后要相当长时间才能接通.
其它的手册说,对方接通后会返回OK,那是扯皮,返回OK要相当长的时间,有时还不会返回....

网友:
应该是没加";"号的原因了,文档里面写了但我没仔细看啊!

还是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