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usbserial与usb mass storage动态切换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人做过在wince的功能usb function实现两个功能的动态切换,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来切换USB转串口通讯与U盘功能。或者说是ActiveSync与usb mass storage动态切换。

网友:
这个似乎切换了也要重新启动一下机器才行,改注册表,保存,重启

网友:
写个应用,修改,然后重启。前提支持HIVE注册表。

网友:
能不能动态加载,像驱动调试助手那样。

网友:
我找不到驱动代码中,选择USBSERIAL\NDSI\MASS STORGE中的一个功能模块部分的代码,有谁知道的,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不太清楚USBFN的各个模块是怎样的一个调用过程,哪位高手指点分析下。谢谢。

网友:
看看PUBLIC下的相关代码

网友A:
可以实现运行时动态切换,,,
向usbfn.dll driver发送一个ioctl,具体名字我记不清了,,你可以查查msd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运行时动态切换,,,
向usbfn.dll driver发送一个ioctl,具体名字我记不清了,,你可以查查msdn

具体是怎么实现呀,我查看了一下PDD的IOCTROL和MDD的IOCTOL的代码,没有发现有可以切换的CASE呀,请楼上指点。

网友:
是這個 IOCTL_UFN_CHANGE_CURRENT_CLIENT 嗎??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在usbfnioctl.h文件里我也看到了,有很多DEVICEIOCONTROL的操作,但是我查看了MDD,好像没有这些操作的实现呀,难道还有别的文件没有开源的实现了这些操作?

网友:
有没有人解释一下,哪段代码进行USBFN功能模块的切换的呀?找不到!郁闷。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网友:
肯定是有的,因为控制面板中可以手动切换啊。
Paul, Chao说的那个CODE是不是的?

网友:
就是Paul, Chao的那个啦
改注册表是修改的default的,所以重启。用IOCTL即可实现动态切换。

网友:
楼主,你的usb转串口功能怎么实现的? 我用的是2440,之前通过uart口与手机模块进行通信,从而可以上网和打电话,现在想将原来的手机模块换成一款只有usb接口的,但是该手机模块可以作为串口设备被识别,我想在ce上实现上网和打电话,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啥建议,我看你搞过usb驱动,给点建议,多谢了,呵呵。

网友:
终于搞定了,其实在WINCE6.0后都有这个功能的源代码的,参与这个代码,在目前的系统5.0也可以实现动态切换USBFN了。

网友: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1。将USB mass storage的驱动放入windows文件夹
2。修改注册表,使其支持USB mass storage的配置
3。发送IOCTRL,进行串口模式与U盘模式的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