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要烧录什么文件

楼主:
WINCE是烧录BOOT.BIN+NK.BIN还是烧录BOOT.NBO+NK.bin啊

网友A:
但他们怎么说BOOT.NBO+NK.bin啊 BIN文件和NBO文件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烧哪种的都有,烧.bin吧。不过我倒是烧的.NBO。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他们怎么说BOOT.NBO+NK.bin啊 BIN文件和NBO文件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首先明确下;应该是:nb0+ bin

wince的BOOTLOADER是NB0文件,具体名字可以自己设置。一般采用仿真器就可以直接烧录;
而其系统镜像则是bin文件,如果单板只采用NAND FLASH,其BIN文件是不能通过仿真器烧录的,而是采用实SD卡下载映像。
当然你如果采用NAND FLASH烧录器,当然都可以直接烧录。

网友:
帖子里前段时间有篇文章专门讲nbo和bin区别的,楼主可以搜搜
我的理解是:bootloader应该烧nb0,Wce应该烧bin,因为只有nbo映射到SDRAM里才可以直接执行,而bin需要解析成nb0才可以执行。
一般的做法是在bootloader中包含了对bin文件到nb0的解析代码,在烧录的过程中自动将bin转换成nb0进行烧录,所以实际FLASH里存在的是nb0格式的。

网友:
谢谢上面两位细心讲解的大哥

网友:
这个要看你想通过什么方式烧录进去,如果是烧录器之类的,把boot预烧录就要烧nb0,如果是通过boot烧boot自己就要看它自己有没有BIN文件解压缩过程,如果有的话就要烧boot.bin否则烧boot.n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