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系统下信号处理问题请教

楼主(2009-07-02):
wince 系统下信号处理问题请教
我现在要用处理一个输入数字信号信号,我想把这个信号8位为一组接收并存储下来,用ARM的普通io口接受并存储可以吗?还是用中断口?要用到硬件的引脚我在evc下编程可以直接用吗? 刚入门实在是不懂啊?请指导谢谢了
wince
硬件
WindowCE

网友A:
最好在驱动层来做,否则数据可靠性无法保证

网友B:
楼上的能说详细点吗?谢谢了